[电源] 拆日本往友电工的电源线,谁知道外皮内粉红色的玩意是干啥的?

楼主(2020-04-07):
外皮内粉红色的玩意,不知道干啥的。线材好像是镀锡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硅胶材质的?

网友:
SUMITOMO是住友吧 不是往友 TOYOTA的车里面很多连接线就是用的住友的线

网友:
看到粉红色我点进来了,看不明白后,默默的退出

网友:
内层绝缘,外层耐磨。
比硅胶的外皮结实,比塑料的耐高温。

网友:
这线质量不错,竟然是双层的

网友:
跟隔热阻燃相关吧。有这么好奇么?

网友:
内层是丁晴橡胶,用了双重绝缘,增加安全性。

网友A:
一个黄牛用经验告诉你:
所有的粉最终都会变成黑,不管是木耳还是小米
包括你的这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黄牛用经验告诉你:
所有的粉最终都会变成黑,不管是木耳还是小米
包括你的这些电线 ...

确定是老司机了

网友:
住友 往友 网友

网友:
日本电装的机器人,电控里好多线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黄牛用经验告诉你:
所有的粉最终都会变成黑,不管是木耳还是小米
包括你的这些电线 ...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2020-05-15):
低压交联?内外屏蔽+中间户套

网友:
其实,中国以前也有这种设计的线材,就是纱织线,外层是织物,只要是老化、耐磨、抗拉,内层是胶层,绝缘、防水。

网友:
玩ZVS的应该会用到一个器材,那就是高压包,高压包的输出线好像就是这样的双层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