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uap ac LITE 接错48V的POE坏了,求维修方法

楼主(2020-04-07):
上图先:

最近摸啥啥坏。
24V的poe,一边电话一边设置,点了48V,插上10分钟后才发现,选错了。
果断烧了。
有木有老师提示一下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A:
看了半天标题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标题没看明白。。

求维修方法

网友:
轻微的:负责poe的DC-DC芯片烧毁,
严重的:CPU直接坏掉,没有必要修理。
先看看改回24V供电后CPU温度高不高。太高直接丢了,修起来不划算。

网友B:
3R3与6R8之间的芯片应该就是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R3与6R8之间的芯片应该就是DC-DC芯片

cpu不发热
24v的poe网线插上后电压1v以下
请问是红圈处烧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黄色箭头的?

网友B:
查下芯片上的字,就知道哪个是POE芯片了。
八角的芯片肯定是DC-DC,5v电压转换为3.3v与1.8v的。
POE芯片是将24V转变为5V,电压测试一下就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芯片上的字,就知道哪个是POE芯片了。
八角的芯片肯定是DC-DC,5v电压转换为3.3v与1.8v的。
POE芯片是 ...

感谢!
如果那个QFN-16芯片坏的话如何替换?
淘宝上找不到对应的配件,上面就写了CB=3C FIN
方便帮忙淘宝看看那个连接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芯片上的字,就知道哪个是POE芯片了。
八角的芯片肯定是DC-DC,5v电压转换为3.3v与1.8v的。
POE芯片是 ...

另外,我的另一个帖子,主板供电烧了,您会修吗?
我可以确定是供电,因为我自己接电源针脚压迫在机箱后短路了,但可以确定是24v还是12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芯片上的字,就知道哪个是POE芯片了。
八角的芯片肯定是DC-DC,5v电压转换为3.3v与1.8v的。
POE芯片是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请问这个型号是否合适?

网友:
UBNT 正版 有钱淫啊

楼主:
确实比较贵,所以想再抢救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如果那个QFN-16芯片坏的话如何替换?
淘宝上找不到对应的配件,上面就写了CB=3C FIN

丝印看起来是立锜的片子,型号RT开头的,可能是RT8010,RT8050啥的

网友:
那些360降压模块就是做这个用的,知道输出位置和输出电压,飞线完事,买芯片换费时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看起来是立锜的片子,型号RT开头的,可能是RT8010,RT8050啥的

感谢老哥,我先搞两个RT801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