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维修12年别克凯越雨刷

楼主(2020-04-07):
冬天天冷,接手了老爹的老凯越。12年底买的车,到现在也七八年了。以前出现过转向灯松动的问题。发现的问题有:
1.驾驶室车门从里面拉不开,原因是车门锁的螺丝松动,紧固后问题解决。
2.副驾驶车门喇叭有破音,开低音大音量,沙拉沙拉的响。没有喇叭又不想拆车门,把音响平衡调到左前方,凑合着用。
3.雨刮器间歇档和低速档都坏了,一点不动。高速档能动,但是不能回位。春夏马上来临,为了雨季安全,需要及时修复这个问题。
在汽车之家论坛里看了一下说是通病,雨刮电机电路板触点开焊,遂趁清明节放假准备自己修复。
工具:活动扳手,T20螺丝刀,尖嘴钳,十字螺丝刀
尖嘴钳夹住塑料卡子底部,一拉就行。如下图,6个塑料扣,黄圈圈中那个中间有个塑料螺丝,需要先拧出来,再拔卡子

打开塑料板

拆掉雨刷电机总成

雨刷电机,法雷奥,从防水上看,品质很一般

打开盖子,露出传动部分,可以看到导电金属环

盖子上是电路板,还有复位开关触点。早期论坛里大家一般是把后壳割开,焊接加固后,用胶封住的方法
我采用的后来高人改进的免开洞法,把插头插针里面的树脂加热扣掉,然后拔出插针,不破坏外壳完整拿出电路板。

电路板反面,已进水,厚厚的水渍

加固了图上的焊点,重新装上

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开焊问题,我把3个触点飞了根线到电路板上。
给黑色塑料座子糊上了AB胶。原来只靠3个焊点固定整个座,很容易松动开焊。

框中的密封胶圈根本没压好,可能是漏水的地方,这就是品质啊。
看下图的压痕

令人失望的是,装好安回车上以后,问题一点没解决。。。

这次怀疑电机碳刷磨没了。咱又上网买了10个碳刷,10块钱包邮。4*4*10 规格,带线。
为了方便我又买了一套棘轮套筒46合一31.04元,隔了3天收到货后,又把电机拆开了
发现里面全是锈,挤着磁铁的弹簧片已经完全锈烂了,好一顿清理。剪了一段钢丝折了一下当弹簧挤上。
碳刷磨的只剩3mm左右。

用到了,框中的几个,确实挺方便,比开始的大活扳手是灵活了不少。

这次换好以后,先插上插头,简单装车,上电,拨动开关,终于见到久违的间歇动作了。
放心的装好各螺丝,塑料板,恢复原样。
宝宝上原厂雨刷电机120-140左右,总成230左右,去店里维修极大可能要换总成,要价不会低于配件价格,具体数额不清楚
本次修复 花费10.09 +31.04 =41.13  ,其实套筒可以不买,只是我没忍住剁手了。碳刷剩了7个。。。赚了一套工具
提示:  拆雨刷的时候,最好先标记一下原来的位置,省得安装的时候位置不好重新调整。

网友A:
汽修厂、4S店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修厂、4S店恨你

没事,换机油我还得找他们

网友B:
给你的爱动手赞一个!

网友C:
装配质量问题想不到还是碳刷的问题,地址有没搞不好以后要用到

网友D:
动手能力如此,何须再4S换油~~

网友E:
自己的车自己DIY,赞

网友F:
等再要换碳刷时,估计电机也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的爱动手赞一个!

一回儿生,两回熟。现在拆这个轻车熟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质量问题想不到还是碳刷的问题,地址有没搞不好以后要用到

要什么的地址,用到的配件只有碳刷。一搜一大堆4*4*10mm尺寸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如此,何须再4S换油~~

要不下次试试自己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车自己DIY,赞

都是跟坛里大神们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再要换碳刷时,估计电机也要换了

差不多,下次换碳刷的时候,估计就得15万公里左右了,现在8.7万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再要换碳刷时,估计电机也要换了

差不多,电机的铁壳子已经锈了。下次换碳刷的时候,估计就得15万公里左右了,现在8.7万公里

网友G:
在力所能及的方面,自己动手,乐趣多多!

网友H:
工具是中飞还是小飞   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力所能及的方面,自己动手,乐趣多多!

还蛮有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具是中飞还是小飞   价格还可以

特意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啥意思。如图:是小飞,即1/4英寸
套筒的大飞小飞是按套筒扳手四方头的尺寸来进行的划分。

1、小飞,即1/4英寸知,特别适合14MM以下小规格套筒松紧螺母。
2、中飞,即3/8英寸,适合搭配24MM以内套筒。
3、大飞,即1/2英寸,扭力比较大,适合搭配32MM以内套筒工作。
主要看扭矩值的大小来选择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配质量问题想不到还是碳刷的问题,地址有没搞不好以后要用到

一个盆就能搞定的,更没必要找修理店,记得买个滤清器扳手,10块,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下次换碳刷的时候,估计就得15万公里左右了,现在8.7万公里

以后少用点雨刮,能用一档就不开二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