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朋友送了个不错的热风枪,拆了一堆旧电路板,效果杆杆的

楼主(2020-04-07):
  自己原来有一个热风枪,是德佰龙858D数显温度的,后来自己改装利用原来的数显温控加了936的烙铁手柄。这个热风枪日常用拆拆小元件还可以,但若要拆整块板的元件,特别是比较大的元件,就不太方便。
  这不,朋友送了我一个大的:

  据说这牌子是全出口的,不内销。
  中间红色开关有3个档位:关闭,Ⅰ档,Ⅱ档。
  Ⅰ档是固定档:固定温度50℃,固定风量120L/min;
  Ⅱ档是可调节档:温度调节范围50-600 ℃,风量调节范围120-500L/min
  显示屏及调节按键在尾部:
  90

  350

  有这个拆机方便多了。
  先试一块电动车控制器的板子:

  拆前没拍照,这是拆后的样子。
  拆下了电阻电容等:

  两块集成电路:

  小的8脚芯片是358,大螃蟹是单片机吧?
  还有就是这些MOS了:

  继续拆了几块板,有据说是电动门控制器板,还是电焊机的主板等。

  电焊机主板上拆下的IGBT列队:

  这些下一步准备做一个大功率的负载仪,考虑加入恒压功能,用来模拟充电电池作充电器的测试负载。

  上个周末用了大约两小时,成果就是这一盒子元件,可以玩一阵子了吧:

  清明节假期天气还不错,把我家当年7000多买的34寸TCL高清电视的主板也拆了(机多年不用,放着太笨重,叫收废品的收去,留下了主板自己用)。
  功率板:

  开关电源,行、场电路,音频功放等功率器件都在这块板上。

  小信号电路板:

  这块板都是小元件,没什么肉,这次就不拆了。

  功率板拆完的样子:

  电视机主板拆下的一盒子元器件:

  今天的主角是这个风枪,比较好用。但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这坛子里,说到热风枪时,都是热风焊台,要么是风机式的,要么是气泵式的?而没有提这种电吹式的热风枪呢?
  搜了下TB,这种电吹风式的热风枪(叫工业热风枪?)价格也不贵呀,几十元的,已经带数显温控了,功率都很大,一般都1000瓦以上。而热风焊台最便宜也得八九十元,而且功率也小。

网友A:
热风焊台是维修用的,需要精细的拆下某个元件,还不要伤及旁边的。你这个是拆机用的,一吹一大片!!就象手枪和大炮的区别。。。。。。。。

网友:
人家的是一枪一个,你是一炮几十个。。。。。。。

网友B:
楼主这种可爱的劲我喜欢,

网友C:
哈哈,我也想有个风枪,吹元件下来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工业热风枪,想改成数显的。

网友:
这种手枪式吹风机大炮我有一个,也是数显的,但缺一个小的。目前解决方案就是风筒前面上加个细细的喷嘴。

网友:
楼上解释到位,枪炮使用场合不同!

网友:
正打算买一个,拆一下那些老电路板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想有个风枪,吹元件下来

买吧,26¥包邮某雷,论坛有测评的

网友:
拆元件用ppr熔接器,还要快。
用这个不怕小元件吹跑了?

网友:
以前家里一个旧电吹风坏了,就是整流桥一半脱焊不通,结果发现电机转速慢了很多,吹除的风很热,试过吹一个电路板,靠近一点多吹一会,也能吹化焊锡。

网友:
其实吹下来也没什么用 更不好找 只是新玩具过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吧,26¥包邮某雷,论坛有测评的

这么便宜吗,印象要好几百啊

网友:
我一个路由想换内存,借不到小的,就是是借这大炮,把板都拆坏了

网友:
我也是没看到坛友用大炮换IC,不然早买大炮了。手枪太贵,一直没下手,主要是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焊台是维修用的,需要精细的拆下某个元件,还不要伤及旁边的。你这个是拆机用的,一吹一大片!!就象手 ...

原来是枪与炮的区别,还是手枪与大炮的别,这区别也太大了。都怪我枪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可爱的劲我喜欢,

你这是高级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想有个风枪,吹元件下来

这个可以有,不贵,如果能够自己D一个小嘴的话就可以不用买热风焊台了,也就是温总说的手枪大炮合二为一了。

网友:
别人的是风枪,你这个是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