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G900无线鼠标改造USB Type-C接口

楼主(2020-04-07):
最近入手了一个罗技G900,用着什么都好,无线使用时间也有好几天,比之前G700常备几节5号电池是好多了。遗憾的是充电/数据线接口是micro-usb,虽然几天才充一次,每次找这种远古线极其不方便,用完收起来的话再用的时候找起来麻烦,插在充电器上又占着茅坑,毕竟手边除了这个,其他设备也用不上,能更新type-c的都已经更新了。要是怕找不到线就插着线用,那就变有线鼠标了。传统行业的厂商总是在更新技术上慢一拍,就拿type-c接口的普及来说,从手机的820/821处理器起,经历了835/845/855/865,这都多少个年头了,至今大牌子的C口鼠标都没几款。当然还有更老的,我现在用的单反还是mini-usb接口,线都找不到早就放弃了数据线连电脑了。总之家里只要有个别常用的设备接口非主流,使用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于是我就想法把鼠标的接口换了。

罗技G900的拆解图到处都有,就不上了,直接按教程拆下,就几个螺丝还挺简洁的。
直接拆到底板,把万恶的micro-usb口吹了。刚开始以为大牌肯定是无铅锡,结果温度开高有点吹糊了,这种铺铜少的板子散热不好,300度很容易就下来了。

先上定义,typec座子我就截了一张我画的pcb图。要做到micro-usb到Type-c替换,几个引脚要对应起来。
1、最基本的电源引脚,5V和GND肯定要接上的。
2、DP/DM数据脚,如果要保留插上数据线变成有线鼠标功能,也得接上,如果就充电的话不接也行,毕竟无线鼠标,有线模式用的时候少。
3、C口和传统接口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过CC引脚来区别主从模式。如果只用AC线,已经确定了电流方向,那CC引脚不管也行。如果想用现在手机电脑普及的C口、CC线和PD充电器,因为CC是双向传输,所以CC引脚要5.1K下拉从设备取电,不然插上没反应。
那么完整版本就得接上VCC/GND,正反面的DP1/DP2/DM1/DM2,CC1/CC2下拉取电。

经过位置比对之后,电源引脚的位置和之前的线路有重合的地方,这样不飞线最好,其他数据引脚当然就要飞了。

C座也得处理一下,固定脚和定位脚和原来的位置冲突,都得去掉。固定的任务就得交给铁壳,所以要提前上一些锡,吹上去以后牢固。

可以看到左边的地和右边的5V正好在预留的焊盘上,上点锡拉一拉就行了。

解决完电源,然后就是数据引脚的飞线。
找到地的焊盘,单边焊两个5.1K上去,两个CC脚飞到5.1K下拉。

DPDM线飞到背面去,正好有过孔到背面还有焊盘。

飞好之后再加点绿油固定。

因为C座的宽度比micro-usb长一点,需要扩一下孔,本来想用电钻的,这样开孔毛糙又不精准。后来想到用一根不要的线,C公头烧热了以后就往里面捅,里面就变成他的形♂状。

长度比之前长了一下,原来的限位塑料要切掉一点。

到此就大功告成了。装回去的时候顺带处理了下中键过软的问题,最后找了个0603的电容粘在中键按钮上方的塑料上,改善了一下手感。

试了下A口充电,正反面都能充。

C口也正常

插上电脑以后也能当有线鼠标用,完美。

网友:
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micro已经成远古了?我家全是micro的,一个type-c都没有呢。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小白来求教一下,硬盘盒原配的是usb A to tpye C 的线。。。家里老电脑没有type C接口,想自制一条USB A TO A的线,请问怎么接线?直接四个引脚线对接吗?

网友:
接口那么多触点,我这个水平是永远不可能能换得了膜拜

网友A:
micro-usb就远古级了,你让华为手机怎么活?加个无线充电线圈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usb就远古级了,你让华为手机怎么活?加个无线充电线圈不香么?

乳化了

网友:
666这波操作很厉害.不过话说我家目前现在一个type-c的接口设备都没有呢..

网友:
真是一个技术帖,学习了。

网友:
总体不错,要是能改成无线充电的那就更完美了!哈哈

网友:
细节太少了,学不来

网友:
这个玩得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usb就远古级了,你让华为手机怎么活?加个无线充电线圈不香么?

我这还有几个用的mini-usb,是不是算上古了,

网友:
老哥操作很秀啊

网友:
这飞线,绝了(这种距离我只会手抖飞错

网友:
我曾经也想把N个micro口的,还有圆口的接电,全换为C口,座都买好了,看了那么密的脚,不敢下手。配件还在抽屉里。我只需通电,不用数据。

网友:
操作细节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