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三相无刷电机驱动时序参考,电动车10寸电机时序

楼主(2020-04-07):
感兴趣电动车的无刷电机,转速为什么这么慢。最高转速也就10圈每秒左右。
想DIY一个速度快些的控制器。
先参考下市场上控制器的时序 。
下图的三个波形应该是检测有没有MOS管击穿。如果击穿,会在检流电阻上检测到过流。
注意:上臂高电平1表示MOS管开启/导通。
下臂低电平0表示MOS管开启/导通,高电平表示MOS管关闭。以下类同

图二,电机启动时序图。不是很理解,有懂的指教下

图三,转把调到最大时电机的转速图。 轮流导通一个上臂,两个下臂。
这图看起来不是很舒服。应该加一个反相器,3个下臂的电平经反相后再输入逻辑分析仪就好看些了
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做。
下臂低电平0表示MOS管开启/导通,高电平表示MOS管关闭。

上臂轮流导通,先是C相,然后是B相,然后是A相,然后是C相,依次类推。

图中的A频率约152hz.除以电机转动一圈需要换向多少次就是电机的转速,每秒。
一定是3的倍数,可能是12,或者15,假设除以15,则电机每秒转动10圈。与通过实际上路速度倒推测的接近。
简单测试电机磁极对数应该是23对。

楼主:
可以看出来启动时输出的频率高,但转把调到最大时反而频率低了。

网友(2020-05-16):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出来启动时输出的频率高,但转把调到最大时反而频率低了。

速度没上来,低频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