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没事做,做对应急打火线

楼主(2020-04-07):
    前几天逛废品站,看到报废电动汽车上几根线挺不错的,就动手拆了买来,线真心不错,16平方的线,比我原来做的粗多了。只是这夹子对不起这线

网友A:
纯正无氧铜,好线!

网友B:
这么好的线,废品站可遇不可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正无氧铜,好线!

是吗?那就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线,废品站可遇不可求啊!

是的,实际上已经留意好久了。这次看到就果断下手拆了,虽然拆的满身是灰。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前几天买夹子那位,当时我晃了一下没开腔,这夹子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前几天买夹子那位,当时我晃了一下没开腔,这夹子也是醉了..., ...

不是的,我这夹子买来两三年了,当时买其它东西顺带买来的。

网友D:
我也是废品站捡来两根 没看多少平 估计50平左右 就是稍短些 本来想3m一根 结果截开量了下也就2.5m一根 不过还行 一共花了30块 夹子15块

网友:
净些捡便宜的,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废品站捡来两根 没看多少平 估计50平左右 就是稍短些 本来想3m一根 结果截开量了下也就2.5m一根 不过 ...

2.5m够长的了,我的1.8m左右呢。

网友E:
打火线一般要多长才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火线一般要多长才比较合适???

够用的情况下越短越好!

网友F:
这么好的无氧铜线配这么差的夹头,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无氧铜线配这么差的夹头,有点可惜

哈哈!就地取材,能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