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饥又寒解牛』拆修SHARP GB253WJSA2 遥控器。。。。。。。。。。。。。。。

楼主(2020-04-07):
标题:『饥又寒解牛』拆修SHARP GB253WJSA2 遥控器

1、这次回老家做清明,先到妹夫家做了半天的维修工,折腾了几盏LED灯和一只空气炸锅。这遥控器是计划之外的工作,吃完晚饭后,家妹才想起这遥控器音量减键失灵了,有时按要好多次才能调低音量。家妹上淘宝准备淘一个新的。妈啊,一看要一百多元,并且还不是原装的,需要对码,就打消了换新的念头。

2、应是从这里抠开的。

3、使用两节5#电池供电。

4、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5、换上合适批头,准备开拆。

6、拆开后。。。。。

7、这东东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怪不得要一百多元。。。。。。。

8、细部特写。

9、板子腐蚀严重啊。。。。。。。

10、按键、面板。

11、把锅仔片揭开,惨不忍睹。。。。。。

12、锅仔片没有什么大问题。。。。。。

13、板子几乎被电池电解液报废了,用酒精清洗后,音量减键正常了。。。。。

14、第二天晚上,家妹回娘家吃饭,又把这遥控带了回来,说所有按键都失灵了,电视看不成了。。。。。。经检查,发射LED管有微弱亮光而正常的时候是看不到的,用手指轻按板子上的石英晶体,LED熄灭。将加热台加热到250度,将板子放上,待焊锡熔化时,用牙签轻轻推下晶体。。。。。。经过几天使用,一切正常,又为小妹省了一百多大洋。下次带上三防漆给它美容下。。。。。。。。。

坛友们,再坚持一会,新冠病毒已经是强弩之末,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

网友:
温总,一出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虽然这遥控器一看就感觉高大上,但有温总在,坚决不能让温妹给小日本骗财

网友:
腐蚀严重,绿油都掉了~

网友:
看板子,这是曾经有一筐电池烂在里面了吧?老温下次把猪大油也带上,滴在锅仔片上,可以形成局部金钟罩

网友:
没有三防漆的话可以用蜡烛试试

网友:
本想温总N久没发帖,打赏点让他好去找大妈交易,无奈温总人气太高水桶已经满了,只能等桶空。

网友A:
        还是全金属电路的耐操。按键不灵了,随手那块布擦擦键盘就可以,飞线也方便。
       手头有两个遥控器也是电路泡烂了,不想修了。键盘矩阵是用石墨做的,用 75酒精一擦全都散了、掉了。
        如果硬要修,有啥办法搞?

网友:
终于看到温总的帖子了。

网友B:
是的 现在的遥控器大都是石墨的,没有多久就磨损了,买正版的还比较难配到,或者价格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现在的遥控器大都是石墨的,没有多久就磨损了,买正版的还比较难配到,或者价格很贵 ...

除了磨损,还会造成 莫名其妙的 一大片按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全金属电路的耐操。按键不灵了,随手那块布擦擦键盘就可以,飞线也方便。
       手头有两个遥 ...

上淘宝搜导电胶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淘宝搜导电胶水试试。

是那个石墨做的按键盘掉了,考虑一下先吧,已经花钱买了晶振,还不如直接买个万能的

网友C:
温总到哪都随身携带凶器谁敢招惹啊

网友:
给你最后一句话,点个赞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是大问题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太严重了,告诉家妹用质量好点的一次性电池才是根本

楼主:
哈哈。。。。。我找不到那几箩筐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总到哪都随身携带凶器谁敢招惹啊

我不要凶器!我要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