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主控颗粒搭配

楼主(2020-04-07):
求解,这样的板型SM2246EN可以搭配四颗29F64B08PCME1英特尔颗粒吗? 如果可以该如何跳CE?

网友A:
哪样的板型?没看到图片。
这个颗粒是8ce的,4贴正好满32ce。跳线跳奇数跳线。

网友B:
公版方案看公版贴片图 贴 F1 F2 F9 F10,单数RCE保留 双数RCE拆掉,4贴免跳线版本直接贴
建兴方案 创见方案,K板方案最多只能4CE不要挣扎,
L74A制程的颗粒大概率会开不过卡ADJ或者卡别的奇奇怪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样的板型?没看到图片。
这个颗粒是8ce的,4贴正好满32ce。跳线跳奇数跳线。 ...

板子上面没有标注任何信息,现在颗粒焊上去了,但是ID分布不对

不知道跳线位置

不知道跳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方案看公版贴片图 贴 F1 F2 F9 F10,单数RCE保留 双数RCE拆掉,4贴免跳线版本直接贴
建兴方案 创见方案 ...

不知道这个板子能不能支持32CE?

就是这个板子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
贴一颗 然后看看有没有8CE(跳线对的情况下面),如果没有说明板子不支持。
不过一般这种板子都是支持8CE单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