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可不可以用交流220v

楼主(2020-04-07):
车载拆出来的,外壳写着直流48~110    电容400v,安规275v,褐色那个不认识也是安规?250v,整流桥kbl606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22v交流吧?请教一下心安一点

网友:
|估计不行,上个图看看比较靠谱。

网友:
48-110V直流1A,标签没完整,就不能拍个完整的图看看?

网友:
估计有点悬!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A:
褐色那个是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褐色那个是保险

我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到图片啊

刷新在最下面

网友:
估计悬,插电容易先把保险和压敏电阻干废,剩下的有没有干废其他的就看天意了

网友(2020-05-19):
你这是汽车220V逆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