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内存增大一倍,有哪些好处?

楼主(2020-04-07):
原来电脑内存是4个g,现在增大了一倍。
增大一倍之后,有哪些好处?
(以前的内存占用率经常是百分之七八十)

网友:
内存占用率经常是50%
其他差不多的
想要快换SSD

网友:
内存占用率会在百分之四五十 可以多打开几个网页什么的而不会内存溢出闪退

网友A:
内存大打开40个网页才卡;小内存说不定20个就卡了。

还有用固态硬盘的话,写入会少很多,亲测。

网友:
4G?   8G都嫌少了

网友:
32g飘过,看着爽,用着不考虑卡的问题~

网友:
内存大一些好

网友B:
增大内存后,系统会将建立的缓存由硬盘改为内存,从而改善性能。

网友:
好处是内存占用率不高了,还可以用ramdisk虚拟个3g左右做缓存盘保护硬盘,比ssd快多了

网友C:
直接禁用虚拟内存

网友:
win10系统4G和8G体验差距极大,再往上差距逐渐减小,到16G日常使用应该就没什么区别了,但如果要运行大型软件自然是内存越大越好不会嫌多

网友:
大内存做内存盘,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禁用虚拟内存

那要多少级以上内存才可以直接停止使用虚拟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大打开40个网页才卡;小内存说不定20个就卡了。

还有用固态硬盘的话,写入会少很多,亲测。 ...

我平常也要打开40个网页左右

网友:
网页开多点 看视频久不会卡  可以多开几个软件 CPU够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大内存后,系统会将建立的缓存由硬盘改为内存,从而改善性能。

缓存是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大内存后,系统会将建立的缓存由硬盘改为内存,从而改善性能。

缓存是CPU硬件吧?你说的是虚拟内存吧?

网友:
内存大了肯定好处多多 如果平时没有大软件的需求 那也没必要 换个固态硬盘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内存从单通道升级到双通道,意义重大。只是容量提升的话。那只有多开应用才有效果。一般4G起步,8G主流。16G吃鸡。现在都是X64系统了,8G应该比较多了。另外升级到8G就得考虑固态了,硬盘拖后腿愈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