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万用表表头坏了吗?

楼主(2020-04-07):
拆开测量表头两根红黑线无阻值,摇晃指针偏转无卡滞,不知是不是表头已损坏,求大神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如果游丝没断的话,直接量线圈接头处,阻值无穷大的话就是线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游丝没断的话,直接量线圈接头处,阻值无穷大的话就是线圈断了。

谢谢,游丝没断,摇晃指针转动正常。

网友:
不要测导线 测线圈接头处  仔细看 线的源头  测一下看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
断了吧,这个可不好修

网友:
直接测量两边的游丝就知道是不是线圈断了。

网友:
将两根线短接,摇动表针摆动小是好的,和以前一样是线圈断线了。

网友:
你拿什么测的?数字表200以下你测不出啥来,2k偶尔有些表也测不出来,如69年遵义500表,表头动圈坏了,手头有两种动圈,一种测电阻2.7k,另一种2.1k左右,请教一下该用哪一种?查资料老2.7k的应该是1500圈,2.1k是1200圈的
想判断表好坏,将红黑线拧一块,轻吹或者晃荡表,表针摆幅要比分开的时候小,那说明表头还是好的,存在电磁阻尼,如果一样,多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