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哪个u盘主控用的是LDPC纠错

楼主(2020-04-07):
       现在的u盘主控大多采用BCH纠错,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哪个主控采用的是LDPC纠错。

网友A:
买的2246xt的桥接U盘,可以是这种ldpc,不过算不算U盘就不好说了.

网友:
后期3D TLC主控是LDPC纠错的。。。

说明LDPC实用性已经非常成熟了,应该NVME的几乎全都是LDPC纠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2246xt的桥接U盘,可以是这种ldpc,不过算不算U盘就不好说了.

是2258xt吧。。。46xt不是bch吗

网友:
据说PS2311是LDPC

网友:
2246是 BCH吧

网友:
LDPC的U盘主控还真的没见过,固态U盘有,目前来说上58H咯

楼主:
群联好像有一个u盘主控用的是LDPC纠错,具体是2251-多少记不清了

网友:
PS2251-11用的是LDPC 别的不清楚,
可以选择2258xt的U盘板子
有G2板型的,体积也不大

网友:
除了ps2251-11,没见到别的主控用LDP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2258xt吧。。。46xt不是bch吗

确实,我记错了。看来2246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记错了。看来2246也不咋地

2246不上TLC,用BCH完全够。但是已经没有新闪存用,等于淘汰。2258H再往后也得淘汰,B27A开始就不支持。

网友:
群联ps2251-11(ps2311)

网友:
sm2258系列的

网友(2020-05-15):
群联的ps2251-11

网友C:
请教一下,现在什么主控支持同时支持MLC,TLC,支持的颗粒比较多,兼容性比较好,SM3267,支持的CE实在是太小了,G2版本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现在什么主控支持同时支持MLC,TLC,支持的颗粒比较多,兼容性比较好,SM3267,支持的CE实在是太 ...

安国6989,有8CE版本,支持一大堆 ,从SLC支持到TLC,QLC支不支持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国6989,有8CE版本,支持一大堆 ,从SLC支持到TLC,QLC支不支持不清楚

好的,谢谢,我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