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泰渠28瓦节能灯

楼主(2020-04-07):
这个节能灯的毛病是非常明显的闪烁,找了一个LED灯换上,这个旧灯也没有扔,偶然的原因,看到一个帖子,是关于修节能灯的,很受启发,这次找出来修一修。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用锤子把外壳砸裂了。400伏10μF电解电容鼓包了,从一个废弃的电路板上,拆了一个250伏22μF的电解电容替换了上去。通电试验了一下,不再闪烁了。

网友A:
250v的电容你也敢用?不怕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v的电容你也敢用?不怕放炮?

抽空再串一个同型号的电解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倒是明显

网友:
后来又用上了?

网友B:
节能灯用小刀撬很容易搞开,我之前捡的45W 85W 30W有二三十盏,拆了N次也没损坏壳子。你这个13003管子的实际功率应该打五折,那电容250V会放炮的,串一个同容量的会容量减半,还是老实找个400V 10μ以上的换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用小刀撬很容易搞开,我之前捡的45W 85W 30W有二三十盏,拆了N次也没损坏壳子。你这个13003管子的实 ...

后来又改成了两个250伏22μF的电解电容串联,变成了500伏10μF,相当于原来的400伏10μF.

网友:
趁早换led的,节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