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斑马纸维修实例兼东芝TOSHIBA KT-4562磁带随身听拆机

楼主(2020-04-07):
这是一个十几年前的构想,今天终于得以实现。

东芝(TOSHIBA)KT-4562是东芝新加坡公司1991年出品的盒式磁带/立体声收音中档随身听,该机手动/自动反转机芯,杜比降噪,动态低音,可播放二氧化铬和金属带。另外,当时随身听上很少见的LCD多功能大屏也是一大亮点,然而,正是这最显档次的LCD屏出现缺划的问题,使得这台随身听在使用初期就歇菜了。问题的产生,就是LCD与PCB之间的连接采用了斑马纸粘接这种不成熟不可靠的工艺。即使勉强原工艺修复,也基本处于不可控状态,完全没有把握,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缺划少段。

这对于多数患有强迫症的坛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一般坛友手中都有不少类似设备处于这种鸡肋状态。本人的构想,是用现在易得的FFC/PFC排线,配以导电橡胶条来替代斑马纸的连接。优点是可操作性、可控制性、可重复性强,选材和操作得当的话几无再犯此病的可能。

另外一帖中,在一台LCD显示的时钟上面已经对构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LCD斑马纸维修思路的尝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88)。

本帖要在这台KT-4562上再进行一次验证。首先看看这就是已经修复的TOSHIBA KT-4562随身听。

印象中,这台KT-4562只用了数得过来的几次后,LCD就开始出现缺划现象,之后就是反复的熨烫修理,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直到暂时放弃。
虽然LCD有问题并不影响磁带的播放,但相信没有哪个坛友会接受这样的方式继续使用。
闲置了多年后的2006年,再次想努一把力,结果是斑马纸烫坏,干脆就从PCB上撕了下来,彻底不能用了。又一次长时间的搁置。直到......

2012年,再次翻出。那时已经有了用FFC/PFC排线代替斑马纸的想法,经过反复比划、考量还没考虑成熟究竟怎么个替代法。
或许还有当时选的材料不合适的缘故,总之还是没进行下去。但,草已经种下了。

随着想法的成熟和材料的易得,以及近期在一台时钟上进行的成功尝试,修复这台随身听的时机也水到渠成。
先介绍要用到的材料。第一,就是FFC/PFC排线。当然得选与原斑马纸一样的芯数和间距,长度要略长,同面异面的问题要看与PCB连接端是焊接还是选用插座以及设备的具体结构。

本例中用到的排线规格为22p、1.0mm间距、50mm长、异面FFC/PFC(因为用了双面插座,所以排线的同面异面不是问题,都可)。

第二,与FFC/PFC配套的插座。插座有很多种结构形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另外插座也不是必须的,可能有些情况不适于安装插座而需要直接将排线焊接在PCB上。
本例中选用的为22p、1.0mm间距的双面排线插座。双面插座的好处是对排线的同面异面没有要求,适应性更好一些。

第三,导电橡胶条。这是改造构想里面最关键的器件,长度,厚薄,导电方向等是否合适决定了最终的成败。
本例中用到的导电橡胶条是在一块废弃的电子秒表中拆出的,长度刚刚好。因没有类似在秒表中专门设计的框架做支撑,胶条如果立起来使用会不稳定,而且过高。
放平了用则厚度稍薄了一些(后面会说到因此产生许多麻烦)。但也只能这样用它,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来看看相关组件的结构。这是磁带仓门组件,由一块带LCD窗口的面板,一块PCB板和一块背板组成。LCD组件早在2006年那次维修时就已经烫坏并从PCB上扯下了。

PCB板还装在背板上。PCB上两组排线。一组1.27mm间距11p的焊接排线是与随身听主板连接用的。一组就是粘接的1.0mm间距22p斑马纸与LCD连接用的。
图中可见22p排线撕掉后还有斑马纸上的碳膜残余遗留在PCB焊盘上,需要清理掉。

因为这组22p焊盘紧贴背板边框,不便操作,所以先要将PCB拆下来。背板在PCB两侧各有两个卡扣将PCB固定。脱开卡扣发现还有一个屏蔽层焊点需要脱焊。
焊开屏蔽焊点,拆下PCB板。PCB下面是一张粘接在背板上的带绝缘层的铜箔屏蔽层。屏蔽层及PCB上几处开窗,是注塑在背板上的定位LCD的结构。

突然想到要确认下新买的插座和排线的芯数与间距是否与PCB上的相符,因为时间太久,有些模糊了。还好,没问题。
顺便介绍下TC9308AF-036是TOSHIBA开发的具有锁相环和液晶显示驱动的数字调谐系统微处理芯片(DTS Micro controller containing PLL/LCD driver)。

通常与TC9308AF配套使用的是TD6134AF,为数字合成调谐器用双模式分频器。在一体化橡胶键盘的屏蔽层下面那个SOP8封装,标注有6134A的就是。
键盘的开关部分采用的是非金属导体印刷工艺。按键是导电橡胶。

收音机、键盘和显示PCB的整体结构。图中最右侧那个小拨动开关是9/10kHZ步进选择开关,安装后是在磁带仓门内侧。此时LCD焊盘已经清理干净。

收音板PCB的正面,导电橡胶键盘外覆有在按键处开窗的铜箔屏蔽。

收音板PCB背面。没有布置原件,只看到晶振位置做了开窗处理,相对于正面来说简洁了许多。

已经处理干净的LCD排线焊盘。准备焊接插座。

插座开口方向与那块IC较近,为给排线争取最大的空间,插座应尽可能靠边安装。这样插座引脚要剪掉约1mm。空间有限且宝贵,1mm的空间也要争取。

插座引脚已经剪掉约1mm,好,就是这个位置。

LCD排线焊盘镀上一层薄锡。

留出烙铁尖可接触加热焊盘的空间后尽可能靠边焊接上插座。

收音板装回背板上,确认下插座没有高出背板边框。如果高出的话就不能用插座了而只能直接将排线焊接在PCB焊盘上,这样就需要考虑排线的同面异面问题。
当然这些工作要在焊接前就考虑好,而不是等焊接以后才想到。这里只是确认一下。好在我这里空间情况允许,可以用插座。

插座已经搞定,下面处理LCD。LCD正面靠排线侧有一条黑色的类似滤网的胶带,用来定位和加强斑马纸,背面是粘接的铜箔屏蔽层,一会儿会说到这些东西都有用处。

这次不再犹豫,撕掉斑马纸。但没想到这边粘的还挺结实,竟有一层留在了LCD上。

经过测量,留在LCD上的这层碳膜阻值并不大,导电还是可以的。考虑到导电橡胶条厚度不足,留着这一层或许还能补偿点胶条的厚度。

可见长度刚刚好的导电橡胶条只能放平了这样用,立起来的话过高而且没有固定装置会很不稳定。
导电胶条稍稍离开LCD一些,借用下面那条黑色胶带临时固定一下胶条的位置,防止在组装过程中胶条偏离位置。

插上排线。空间局促,需要救助镊子等工具将排线插到底,不要伤到排线。还需注意排线LCD端导电面的朝向要和需求一致。插座是双面的,导电面朝向无所谓。
LCD放置到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LCD背面屏蔽多余部分的处置,以及比实际需求长出那一段的排线如何处置。
(选择排线长度时肯定要选稍长些的,一是你不大可能准确确定出具体到底需要多长,二是即使确定了实际长度也不可能买到正好的,除非定做)。

为保持原器件的完整性,LCD背面多余的屏蔽折叠起来(事后证明是多余了)。排线LCD端对正后多余的部分在空间允许的位置折叠。
折叠时注意保持排线不要因为折叠偏离原方向,并且折痕不要太死,留出调整的余地。

这就是用FFC/PFC排线替代斑马纸这一构想的最核心部分。PCB端用插座或直接焊接,LCD端用导电橡胶条连接,靠夹持力实现可靠接触。当然还有些细微调整后面会讲到。

理顺排线,屏蔽,LCD四角因为有背板上的定位结构也可以基本压平,保持这个状态,盖上面板。面板两个长边各有三个卡扣与背板固定。

就这个状态临时将与主板连接的排线焊上。装上电池,LCD并未出现预期的字符......坏了,是不是这么多年的放置出别的问题了?
隔着外壳用手内外按压LCD导电橡胶位置,出现了字符显示,但需要用较大的力按压时才能显示完整。这说明:
一.没别的问题,还是接触不可靠;二.改造方法是可行的;三.导电橡胶条厚度确实不够;四.LCD上没清除的碳膜可能凸凹不平,导电性能不一致。

拆出LCD,彻底清除残余碳膜(用镊子尖之类尖锐工具,用力要轻,千万不要将玻璃上的导电层弄坏)。
导电胶条端面粘上一条等厚的双面胶条。在背面屏蔽层上对应导电胶条的位置粘2层长宽合适的美纹纸,用以补偿胶条厚度的不足。

撕掉双面胶保护纸后将导电胶条粘在LCD的那个非导电端面上。因为胶条刚刚够长,注意对正导电位置。如果能长一些会从容许多。

经过上面的处理后再次合上面板,焊上排线,不装电池LCD即显示出字符,但还不完整。不用电池也能显示是主板上有个法拉电容在起作用。
那是不是电压不足了显示不正常呢?装上电池,还是如此,说明不是电压问题。用手按还是能正常显示完整字符,说明还是夹持力不足。

因为没办法精确测量到底差多少,只能一点一点试验着来。美纹纸加到了4层也不管用,索性换成了约1mm厚的泡沫双面胶带(不要撕掉保护纸)。
为降低排线折叠部分的厚度,背面屏蔽层多余的部分也剪掉了。

背面加了一层泡沫胶还是差点,又在LCD正面加了一层以增加对LCD的压力。实验到这里显示完全正常了。

这是最终的结果,正反面各加了一条约1mm厚的泡沫双面胶带。用泡沫胶好处多多,弹性较好,可以较大范围调整,自适应性也好。

近三十年的随身听,终于再次正常显示完整字符。种了多年的草,今天彻底拔除,我得儿意的笑...我得儿意的笑...

已经修复的带有LCD显示器的磁带仓先放一边,下面就静下心来详细看看这台随身听的其它部分。
这是随身听主体没装后盖的主板面。最吸引眼球的是两个看起来很厚重的铜制主轴飞轮。皮带还没安装。

主板面正视图。主板这面有两块专用集成电路:
SOP18封装的BA1106F,ROHM出品的专用的杜比B降噪处理电路(Dolby B noise reduction circuit)。
SSOP24封装的TA8132AF,是TOSHIBA开发的3V AM/FM中频+MPX,用于数字调谐系统的专用收音机电路。
(TA8132AF is the AM/FM IF+ST DET system ICs, which are designed for DTS radios.)

主板从主体里拆出,翻个面。最右边黑色长条部件是个塑料支架,里面安装了中波磁棒天线。
HSOP28封装的BA3529FP,是ROHM公司专门开发的带有双前置和双功率放大以及电机控制的单片低压立体声放大器电路。
(The AB3529AFP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headphone stereos. They run off a 3V power supply,
and include dual pre- and power amplifiers, and a motor governor.)
左上角SOP8封装的821不知是ADG821BRM(2SPST模拟开关,Dual SPST Switches),还是RS821(单运放,Rail-to-Rail I/O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不像)?
右下角SOP8封装的7358不知是TA7358,FM前级(FM FRONT-END,但TA7358封装是SIP9-P-2.54,这个SOP8的不像),还是双运放7358?
左下绿色护套圆形器件就是提供断电记忆的0.047F法拉电容。中间那个黄色方型器件B456是456kHz中频陶瓷滤波器。

拆下主板后的机芯。单方向转动单电机,通过各种齿轮、凸轮、滑槽、传动联动机构的运作,实现磁带的快进快退和两个方向的手动/自动播放驱动。
随身听采用的是非电动机芯,后面会介绍,包括播放,快速进退,循环模式,手动反转甚至走带方向指示都是机械式的。

不同角度的机芯主板全貌。

主板的两个侧面。黄色滤波器边上那个黑色器件是个行程开关,配合不同的方向做切换动作的。

机芯的两个侧面。因为使用不久就搁置了,机芯看起来还很新。

中波天线和几个芯片的特写。细心的坛友可能发现了,中波天线的线圈连线好像有断掉的,这肯定是在多次拆装中造成的。

中波磁棒和线圈安装在一个塑制专用支架里面。脱开支架两端的挂钩拆下这个组件。发现是有两根线断掉了。绿色线连接的就是外面还露出的那一段线,红色线的断头在里面。
脱开磁棒两端粘胶和卡子拆出磁棒天线,看到红色线连接的线头还有一小段。拆下组件前要把用蜡封固的连接线从PCB的固定点上分离开,防止线不够长再发生断线。

绕制线圈的纱包线很细,每股是由3根更细的漆包线绕成的。断掉的两条线4个线头镊子夹住后用打火机烧一下即可脱漆,然后可以上锡。
没想到的是线外面的那层纱极易燃,火稍燎上一点就能燃烧,所以两根线都有很长的纱被燎没了。线又软又细,非常难焊接。焊上了就行,见好就收。

磁棒再装回支架里面,注意引出线不要再被挂断,胶带对露出较多的裸线做下保护。再用几小段双面泡沫胶将天线引出线粘在PCB上,防止引线乱动。

挂上皮带。这根皮带还是原机的,只是感觉稍微有点松。因为使用时间短,老化的不严重,也因为没找到新皮带,只能还用它。

翻过来,再看看带仓这面。因为是双向机芯,所以可见有两个主导轴(对应后面的两个铜飞轮),两个压带轮和一个四声道磁头。
采用四声道磁头的好处是免去了复杂的磁头机械翻转机构,只控制磁头四个声道的信号同步切换就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正常播放。

这是已经修复的仓门组件,将要安装回主体上。可见仓门内侧的9/10kHz切换开关。

仓门底边两侧各有一个圆柱凸起,作为仓门的开合转轴。一个双稳弹簧负责仓门在开合两个位置的稳定。排线要穿过预留槽通到后面焊接在主板上。

仓门上还有一个钩形结构,用于开启后的限位。仓门的安装和拆卸都是靠塑制构件的变形来实现的,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发生断裂,修起来很麻烦的。
磁带仓门的开闭没有设计按键之类的结构,都是纯手动方式,简单粗暴但可靠。

穿过预留槽过来的排线,小心焊接到主板上。焊接后小心将排线理顺到预留槽中,给电池仓留出空间。
因为反复拆装焊接部位已经有些脆弱了,但焊接部位并不会随仓门开关活动,所以问题不大。

装上电池,可以试听了。经过测试,所有按键操作正常,所有拨动开关功能正常,AM/FM收音正常,所有关于磁带的操作正常,唯一的问题是播放磁带时偶尔声音发颤。
这或许是放置太久了,机械部件缺少润滑,或许是因为皮带有些性能退化,待有合适的皮带更换一下就能确定了。

可以盖上后盖了。随身听顶面一颗较长的螺钉穿过外壳和里面的磁棒天线塑制支架固定在更里面的金属机芯上,底面有一颗螺钉穿过外壳和背壳固定在内部的金属机芯上。
这种方式比常见的自攻螺钉直接固定前后壳的方式要结实许多,螺钉是固定在公制螺纹的金属机芯上,一般不会发生滑丝现象。

电池仓门长边两端有凸起,可在背壳的滑道中滑动和翻转,但不会脱出,防止丢失。装入电池,仓门推入可以非硬性锁定,松紧程度较为合适。
铭牌上标注了品牌型号和电源参数,接收频率等参数,以及设备使用了杜比降噪系统所必须标注的声明。

这应该是原设计的立式工作状态。

装入盒式磁带。

合上仓门,插上耳机,回味一下刚得到这台随身听时的感受..................已经很遥远了......
这台随身听也是用耳机线充当了FM天线,信号较弱时FM立体声指示时隐时现并伴随较大的FM特有沙沙声。

这次验证的成果,修复后的LCD显示效果,字段很清晰,可视角度很宽,完全恢复了最初的样子。图中的重影是拍摄时光线从侧面照射的结果。

详细标注一下随身听各按键,拨动开关的功能,作为帖子的结尾吧。
正面。FM/AM:调频/中波波段选择;MEMORY:电台记忆按钮;MODE:时间/定时选择开关;ALARM:定时开闭按钮;
SELECT:储存电台循序选择按钮;TUNING:收音频率调节升/降和小时/分钟设定按钮(点动跳一级,长按快速升降)。

顶面和底面。VOLUME:耳机音量调节;BATT:电源指示灯;FUNCTION:磁带播放、收音机关/开选择开关;TAPE:收音机调频单声道/立体声或二氧化铬带、金属带/普通带选择;
PHONES:3.5mm立体声耳机插孔;OPEN:磁带仓门开启拨动位置(上下各一个)。

左侧面和右侧面。DC3V:4mm外接直流电源插口;双向小箭头是机械式走带方向指示窗(绿色指示为当前方向);DOLBY NR:杜比降噪开关;DYNA BASS动态低音开关(两级);
大个的PLAY:机械式磁带播放按键;MODE:机械式循环模式选择;DIRECTION:机械式手动反转开关;两个小圆按键:两个方向的快速走带按键;STOP:磁带播放停止按键。

不同状态下的TOSHIBA KT-4562。

最后,用这张压印“TOSHIBA”logo的原装皮套与KT-4562随身听的合影作为本帖的结束。

end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 用原斑马线粘上泡沫胶加压就可以修复

网友:
帖子写的好,照片也清晰

网友:
看的真过瘾

网友:
好熟悉的东西,91年买了一个,后来后来皮带松了,磁带放不成,,,再后来显示也没有了,收音机也用不了,扔了,,,耳机线好像还在,中间有个调音量的。

网友:
小日本把磁带机做到了极致

网友: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向往的东西,所以我就立志要好好学外语....
当时应该都是为了学外语买的随身听,我那时候借了亲戚的.....

网友A:
太难了这是为了修复而修复啊,
实话说这是强迫症(我也有)
忍不住还是说几句难听的(也是强迫症):
这是单面板,那个排座很容易脱离。
玻璃那边,日久受潮,排线氧化了,显示还是会出现深浅
。还有就是仓门的排线不能用这种,容易折断的。

网友:
我觉得既然要那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导电银漆修复起来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这是为了修复而修复啊,
实话说这是强迫症(我也有)
忍不住还是说几句难听的(也是强迫症):

你说的这几种情况呢不是不可能出现,但几乎不可能出现。
正常使用时排座根本碰不到,除非焊接质量或PCB自身有问题,不可能脱离;
排线导电部位正好是被导电胶压迫,我怕时间久了会融在一起;
仓门的排线因为仓门动作角度有限,大转角不差过30度,几万次弯折寿命应该还是有的。
我们做个约定吧,十年。十年以后验证今天说的话。
如果那时论坛还在,而且我们还能想起来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几种情况呢不是不可能出现,但几乎不可能出现。
正常使用时排座根本碰不到,除非焊 ...

不好意思,排座脱离是相对双面板来说的。不去动它的确不会脱离。
仓门排线之前有位坛友也这样搞过了,后来折断又换了别的线。。。除非不用,
不过也很少听磁带了。
就当我没说过吧:)

网友:
1.那个年代的机器真的是太漂亮了太精致了!
2.楼主手艺好。
3.楼主有强迫症(夸奖)

网友:
哈哈,真心不错,就是修好了也不会去用了

网友:
堪称艺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几种情况呢不是不可能出现,但几乎不可能出现。
正常使用时排座根本碰不到,除非焊 ...

记错了,他是用漆包线。。。
您用这种蓝色的排线,没有黄色的薄膜排线耐折弯的。
还有就是要看弯曲半径。。。请看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page=2#pid3319031
另外有的网友说,耳机线也很耐折,不过那个焊接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不是一般的啰嗦呀,居然看完了

网友:
斑马纸最闹心了,这种LCD的用斑马纸的还挺多的,简易计算器用的最多

网友:
用斑马纸的就是耍流氓,碰多几次都要脱落,好多东西都毁它身上了,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脑残设计。

网友:
到现在,同样还是喜欢这种磁带机

网友:
我看这个机器总是觉得后来的AIWA的很经典的一个JS202系列是抄袭了这个东芝的设计。东芝下面的那个自动反转的英文在其他东芝机上见过。我手上也有过几款东芝的迷你随身听卡带机都没有看过有类似的设计反而在aiwa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