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完善泰渠28瓦节能灯的电解电容

楼主(2020-04-07):
按照@carfield的指导,将泰渠28瓦节能灯的电解电容,由250伏22μF改成了500伏10μF(两个250伏22μF串联)。

网友:
两个250伏22μF串联,理论上是11μF:lol::lol:

网友A:
目测楼主是两个250V10μF串联吧,不是500V5μ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是两个250V10μF串联吧,不是500V5μF吗

我也看到是250V 10μ啊

网友:
典型的电路,电容烧死了

网友:
知道这个电路里,为什么这个电解电容的引脚总是那么长么?那是因为需要让尽量他远离那些发热的元件和灯管。。。楼主成功的缩短了这个距离。。。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112/16/1777922_872649512.shtml
电容串联,耐压增加,容值降低,楼主改成500V 5μF,容值降低太多了
还有楼上也说的针脚短靠近Q1发热体,延长后背到变压器上面。哈哈,不知道会不会有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