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厂商已经不满足于虚标了,又发明出了烙铁专用电源,真有创意

楼主(2020-04-07):
前两天买了个著名山寨工厂深圳白光的便携式焊台,950D,一次糟糕透顶的购物,第一次寄来的是个坏的,又换了一个,
结果是个次品,一加热啸叫声严重啊,温度也没矫正估计,1档的250度连锡丝都化不了,得开到5档,显示400度凑合用
估计啸叫是电源功率不够,二话不说拆开看看

确实小巧,本来准备配个电源给他

那个整天啸叫的板子,标的50W,就拆下来测试一下到底是多少的
主控芯片OB2202CP,连资料都找不到
看板子是抄的笔记本电脑的20V电源,所以连电压都没改,还是20V输出,话说就不能敬业点搞个24?
还多了一路5V给烙铁控制板供电。
测功率就充电测,接出20V的线,直接给我的16V动力电池充电,结果发现了玄机。
这tmd就是个烙铁专用电源啊,国内厂商真是有创意,接上电池后电流一直在跳,根本稳不下来,最大2.04A,然后1.3A,0.5A,0.3A,0A,2A
不断地循环,估计配合控制板,就是刚开机的时候输出个2A电流,后面就用小电流来恒温,这样估计连温控都是假的?
那这功率按最大2.04A,20V,也就41W,平均一下就是个20W都不到的破电源。

楼主:
不过我分析了半天这就是个普通开关电源吧,怎么做到让输出不断的循环变化呢,上面也没有控制芯片,单片机之类的东西....

网友A:
950D现在缩水这么严重了?我记得我5年前买那部还挺好的,不过当时只有第一代,外壳还不是这样的,有点像DIY那种铝壳子,手柄也要好的多,至少没那么丑,当时的价格也还可以也就几十块钱,现在好像100+了吧,这个价买它就真的不划算了,还不如直接搞个OLED屏带DC孔的套件,插上自己的笔记本电源会好的多,手柄也可以配到更好的
校准温度的话,说明书里有写,好像是两个键一起按,输入实际测试的温度,它再进行增补,缺点是换了不同类型的T12头都要校准一次,很烦,所以我一直用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0D现在缩水这么严重了?我记得我5年前买那部还挺好的,不过当时只有第一代,外壳还不是这样的,有点像DIY ...

观察了半天我确定这就是个造假的玩意,根本没有温控电路,就是靠开关电源的功率不断变化来恒温,这货开机温度就会刷刷刷10度一次直接跳到你设定的温度,然后焊接过程中就再也不会变化了,我把烙铁头放散热片上它温度都不变,应该先降下去再回温才对吧。开关电源差不多8秒一个循环,从2A到0安,然后再来一次,国内都是人才啊,真是什么鬼点子都能想得到。难怪我老觉得它回温慢,是因为必须等到那次2A的电流峰值到来才能回上来,不然就只能傻等。

网友B:
同款路过,觉得挺好用的,啸叫?不存在的,看来是新货缩水了。
电流变化可能只是电源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路过,觉得挺好用的,啸叫?不存在的,看来是新货缩水了。
电流变化可能只是电源保护了 ...

不是保护哦,我试过很多次了,接电阻接电池都试了,你说保护那好歹温度输出个1A也行啊,我接电阻它都是一样的跳

网友:
买过两个,累计使用时间不到10小时,放置一段时间都坏了。以使用时间来说,我买过最贵的烙铁。

网友C:
白光头子可以直接接19V电源用,温度够了就关,我现在就这么用。
有一次忘了关,头烧红了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光头子可以直接接19V电源用,温度够了就关,我现在就这么用。
有一次忘了关,头烧红了都没事。  ...

想起我的936被我不小心扭到最高温烧红状态干烧一小时

网友D:
不是充电器,不能用充电来测的。
稳压电源20V是不能给电池充电的,除非电池自带充电控制板。

电池内阻很小,稳压电源超过i电压,会过电流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充电器,不能用充电来测的。
稳压电源20V是不能给电池充电的,除非电池自带充电控制板。

我接了个7.5欧的发热丝他也是这样跳啊,难道小了?明天我再绕几个发热丝挨个试好了

网友:
直插16v电池?这是电源打嗝保护了吧

网友:
我两年前也买了一个,现在在一边吃会呢,还不如十块钱买的好用,确实是声音叫唤的难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操作,设计师有这份心思产品做好了。看做工很好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试试其它方式测试

网友:
先用用,看发现新大陆没。
觉得不会这么假吧,好歹也是个厂家。以前有个此牌子936A,还是用1701+…双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护哦,我试过很多次了,接电阻接电池都试了,你说保护那好歹温度输出个1A也行啊,我接电阻它都是一 ...

那样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电源本身,看看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元件有变质了,照道理也是个牌子,不至于这么差哈哈

网友:
我的工作台太小,没处放,简单就好,有条件再考虑吧

网友E:
同款,用了一年了,经常干量很大的工作,中间自己摔坏了一个国产芯之外,本体一直稳如老狗,也没任何声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品爆发?
我对这货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能线性调温,只是固定几档温度,当然,虽然我也极少去调过温度,常年350,插电--开机--点根烟--拎起来就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了半天我确定这就是个造假的玩意,根本没有温控电路,就是靠开关电源的功率不断变化来恒温,这货开机 ...

你把手柄拆开就知道了,这货是三根线的,正 负 接地,不可能有温控那些东西了,我另一台DIY的T12白光盒子那个就是真正温控的,5芯的航空插头,线也是5芯的,
另外,950D它原装的手柄上并不是直通的,还有一个电阻一样的东西接在正负极之中,我尝试拆下来,盒子就不认手柄了,可能感应温度是靠判断阻值去设定的,表头的功能说句实话很单一,一开机跳到设定的温度后,就不会显示烙铁头现在的温度了,甚至回温的时候,像焊台上的预热指示灯它都没有,只能凭感觉。

回温速度我那部还好,挺快的,要么我那部是一代的没有缩水的地方,要么就是我舍得花75去全新的买白光原厂的T12头给它用,不过也是没办法,自带的头真心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用了一年了,经常干量很大的工作,中间自己摔坏了一个国产芯之外,本体一直稳如老狗,也没任何声音。 ...

有线性调温,长按上或下按键两秒,数字开始增减跳动,预判到你需要的那个温度再松手就可以了,跟大多数焊台的操作其实一样。
虽然说能调,但论操控,还是没有牛肉OLED用编码器的方便,毕竟那个转到想要的温度,直接按下旋钮,温度就直接调过去了,还用不了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