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总是自动休眠求助

楼主(2020-04-07):
win10 1909,已经把自动电源使自动休眠设置为永不。但是依然自动休眼,大概几分钟左右又要重新点亮屏幕输密码。求教一下大神怎么解决?

重新说一次是休眠不是仅是屏幕关闭,这个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了屏保

网友:
主机休眠,屏幕休眠,都关了,那个密码也是可以取消的

网友:
感觉是屏保了,在恢复显示登陆屏幕的选项去掉即可

网友:
个性化里把屏保关了,电源里把输入密码关了

网友:
电源模式改为高性能,

网友:
右下角点击所有设置--账户--登陆选项--需要登录,下拉把“从睡眠中唤醒电脑”改为“从不”,再试试看

网友:
WIN10的世界咱不懂,咱还在用WIN7。

网友:
硬盘里是不是有好东西,设密码安全

网友:
如果都排查了上面楼层所说的,可以杀毒看看。

网友A:
借位问一下。下载个usb视频驱动工具。不小心给附加装了4个垃圾工具:ABC看图,pdf,小鱼便签,…。在控制面板上卸载后几天,又自动装上这4个工具。又卸,不知何时,又自动装。该怎么弄?

再也不敢乱下小工具了。

网友B:
大哥,屏幕关闭了不一定是休眠或睡眠在作怪,也不是上面说的屏保,那是为了保护液晶屏幕的一个功能,用户不操作电脑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关闭显示器,从而防止液晶屏幕一直显示相同的画面做成烧屏,烧屏不是OLED特有,液晶显示器都有这种问题
至于点亮屏幕后要输入密码这个才是屏保的功能,屏保的初衷是保护显示器上的内容在本人突然需要离开电脑而又不想关机的情况下不被别 人看到,所以才会需要在恢复显示内容时输入密码,这个是可以单独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屏幕关闭了不一定是休眠或睡眠在作怪,也不是上面说的屏保,那是为了保护液晶屏幕的一个功能,用户不 ...

你难道认为屏幕关闭和休眠我分不清楚?

网友:
有过同样的遭遇,也是找了几天没找到地方,偶然一次不知怎么的就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屏幕关闭了不一定是休眠或睡眠在作怪,也不是上面说的屏保,那是为了保护液晶屏幕的一个功能,用户不 ...

屏幕保护外接设备不会断电。正在传输中的数据不会断。我的是外接设备全部断电。系统处于停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位问一下。下载个usb视频驱动工具。不小心给附加装了4个垃圾工具:ABC看图,pdf,小鱼便签,…。在控制面 ...

你这是中了流氓软件了,对付流氓要用流氓,360安全卫士应该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