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 AB。。怎么量产都不成功,新手,望指导(已解决)

楼主(2020-04-07):
不短接直接能扫出来  闪存也有对应的颗粒,但是量产不成功,如果用AUTO识别,会识别成三星的闪存,量产,不报错,但是会一直pretest。。见下图

网友A:
说明不能量产这个闪存或者固件里没有 找别的版本量产工具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不能量产这个闪存或者固件里没有 找别的版本量产工具试试看

EC就是三星的闪存ID,闪存是后打标,真实型号就是auto自动选的,一看就是没开过56K还在底下一本正经的回复

网友B:
不用管闪存表面的字,直接点AUTO识别出来的,设置好缓存大小和容量,指定120G保存开卡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就是三星的闪存ID,闪存是后打标,真实型号就是auto自动选的,一看就是没开过56K还在底下一本正经的回 ...

我开过58xt,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闪存表面的字,直接点AUTO识别出来的,设置好缓存大小和容量,指定120G保存开卡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啊 ...

但是一直卡pretest啊。。。这一步要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一直卡pretest啊。。。这一步要多久?

就你这设置不卡pretest就怪了,缓存容量128 选镁光颗粒试试看不对就换海力士 尔必达 三星 南亚 总有一个对的,预测试选0,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设置不卡pretest就怪了,缓存容量128 选镁光颗粒试试看不对就换海力士 尔必达 三星 南亚 总有一个 ...

大佬 按照你的提示  用三星的颗粒 把缓存改成128镁光 过了pretest 但是在 verify disk 后  报错 check size fail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个 SIZE是闪存的SIZE还是缓存的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过58xt,没出现过问题

  刚好还有块58XT也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按照你的提示  用三星的颗粒 把缓存改成128镁光 过了pretest 但是在 verify disk 后  报错 check si ...

闪存的,把闪存容量改成6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的,把闪存容量改成60G

已经搞定 谢谢大佬,不是60G的问题 而是我设置容量那选错了。。那个120/3G好像并不是容量

网友:
AUTO自动识别是啥就是啥颗粒 你这个就是打的海力士假标  颗粒哪家的得用ID去分辨

网友(2020-12-10):
楼主 你是怎么搞好了  我的也是 过了pretest 但是在 verify disk 后  报错 check size fail (60) 你后来改了哪里

网友(2024-01-18):
闪存的,把闪存容量改成6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