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无线话筒接收主板能否改装到其他功放里面?

楼主(2020-04-07):
无线话筒接收主板能否改装到其他功放里面?

GND和8v就是供电,
那么KC  IN是什么?
能否直接把kc  in焊接到功放的模拟音频输入端?
比如接到3.5cm插口的其中一个声道?或者接入到功放机的话筒端。

接入到功放机的话筒端是首选,接入到这里不会出现只有一个声道响。

网友:
kc加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A:
可以改,我就这么干过,接收板放在收录机里。按楼上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我就这么干过,接收板放在收录机里。按楼上说的试试。

接收录机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录机哪里比较合适?

我那个收录机有CD IN。我的无线接收板三根线VCC GND OUT,把GND  OUT接在收录机的CD IN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