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走过路过,机会不要错过。为何一个小小的5w功放芯片能输出这么大的声...

楼主(2020-04-07):
走过路过,机会不要错过。为何一个小小的5w功放芯片能输出这么大的声音。喇叭个头比较小,
底部有磁铁,可以吸附在车顶。

品牌是“鸣乐”

喇叭个头也比较小,2.5英寸,但是磁铁比较厚重。

骚红的主板很有个性。

主板一共4颗螺丝,
一个功放芯片,
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一个音乐播放,蓝牙芯片,
一个存储固件的Flash 。

功放芯片是XPT8871
4欧3w
3欧3.5w
2欧5w。
这样看来和其他的3w功放芯片没差别嘛。都是4欧3w。

电源管理芯片,XL1509
输入4.5-40v,恒定2a。

音乐蓝牙芯片---杰里方案,AS19AP1Q683

这小家伙,声音真的很大。同样的3w功率小芯片比蓝牙音箱声音大多了。

网友:
这东西肯定没有低频吧,滤掉费功率的低音,把功率全部用来放大中高频,当然听起来声音大

网友:
手持式扩音器里面一个TEA2025,号角式喇叭,街边小贩录制几句叫卖声,循环播放,听上半天,烦得你怀疑人生。
楼上解释让人比较信服,手持式扩音器主要就是中高音,声音非常大!
手持式扩音器里经典桥段: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网友:
你把输入耦合电容加大几十倍试试,绝对稍微开大声就破音了。
低频砍掉了,全部用来加强人耳敏感的高频,能不大声吗?

网友:
这个低音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声压的大小,与输出功率有关,也是喇叭的灵敏度有关。

网友:
与这种号筒式的结构也有关

网友:
号角喇叭的中高频段声效率高,里面有特殊腔体放大一些频段。

网友:
我觉得跟形状有关系,以前做过扩音器,用方便面桶就比完全开放声音大

网友:
过街扰民的大声公

网友:
老香港片的精典桥段:
阿SIR打开车门,从助手手里接过大声公,躲在车门后探头朝楼内喊话: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香港皇家警察,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五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收铜收铝,收呢废报纸烂塑料盆勒……
好吧,走错片场了

网友:
XPT8871是4.7W的,上个月在某宝买了10个,声音确实很大很大

网友:
号角式喇叭,声音强度要大得多。
号角扬声器的原理是振膜推动位于号角底部的空气而工作,因为声阻很大所以效率非常高

网友:
里面不错啊,大内容

网友:
读书的时候,爬到教学楼顶。有个坏掉的高音喇叭。我们把它对准街上,嘴凑上去,叫了一声,结果街上的人都回头看。赶快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