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hinkpad T400无声音修复

楼主(2020-04-07):
T400老爷机一台,不经常使用,一直闲置吃灰。最近翻出来上上网,听听歌,总刷手机也很累的。
听歌时候电脑开始了抗议,偶尔出现”咔……咔……“声音,偶尔声音全无,自己又能恢复,甚是奇怪。

T400全貌

T400全貌

事出反常必有妖,本着生命在于折腾的信念,又开拆了!为什么是”又“呢,这个……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首先查看了设备管理器里面声卡驱动一切正常。电脑外放无声得时候,插耳机也无声,而且耳机插孔确认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只能不幸的确定为主板硬件问题。
图纸具体在哪里下载来的已经不记得了,总之还有留存,找到原理图中关于Audio部分,首先怀疑解码芯片,因为耳机信号直接来自CX20561。

CX20561解码芯片

CX20561解码芯片

用示波器测试CX20561耳机输出波形以及芯片供电等基本波形,电脑就像成精了一样知道你来了,老老实实的不出问题。几经波折,总算检测出来芯片的MICVCC在无声时候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为3.3V。
顺藤摸瓜,找到此电压由功放芯片提供MICVCC2,然后通过0R电阻接至MICVCC。

AN12946A功放芯片

AN12946A功放芯片

断电后测试MICVCC2对地阻抗没有短路,果断从CX20561的VCC3M飞一根线到
MICVCC来帮忙。再次开机,熟悉的声音回来了。不过开机后任务栏小喇叭默认是个小红叉,但是开机声音却依然会响起。
对于有强迫症的我,果断淘宝下单买了一颗全新AN12946A功放芯片。过了几天终于到货了。

更换新功放芯片

更换新功放芯片
满怀欣喜的换上新功放芯片,
我嘞个去,怎么和原来状态相差无几。真想一头撞豆腐算了。
静下心来沉住气,两颗芯片同样的状态,功放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仔细查找电路图中功放芯片相关电源输入以及使能引脚电平,终于在我折腾的心力交瘁之际,根据点位图才找到功放芯片使能信号B_ON与PMH-7芯片输出B1_ON理应通过0R电阻相连,实际测试不通。

功放使能信号

功放使能信号

PMH-7输出使能

PMH-7输出使能

PMH-7

PMH-7
经查PCBA靠近U26位置断线,如红圈内。此处芯片引脚也有霉变迹象。

B_ON断线

B_ON断线
断线修复后,用松香涂覆一层,巨丑无比,手头上没有绿油暂时就这样了。
仔细对比了一下此处位置是TouchPad左键空隙附近,之前有进过水,其实左键早已不能使用,一直没有好好处理,埋下了隐患。

补线

补线

自此,T400无声问题彻底修复。生命在于折腾!折腾无极限。
来张全家福吧

主板

主板

全家福

全家福

网友A:
不错,楼主还有精力去研究,如果是我,USB声卡插上一个,万事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还有精力去研究,如果是我,USB声卡插上一个,万事大吉

有时候强迫症犯了就得折腾一下

网友B:
那么细的断线不容易找到啊
要是我就直接tie这个功放到南桥或者EC的反馈信号了,电脑上显示x多半是EC或者SB收到的反馈不对,直接割断拉到VCC或者GND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细的断线不容易找到啊
要是我就直接tie这个功放到南桥或者EC的反馈信号了,电脑上显示x多半是EC或者SB ...

是的呀,这种短线真的很烦人,怎么找也很难找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台更老的古董T43也是没声音,也按楼主的方法检测下

网友:
设备齐全啊,不修手机可惜了。有个iPhone5不开机,电池是好的屏蔽罩不敢取怕整回去不美观

网友:
凡事就怕认真!楼主好技术!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什么点位图,示波器,一般人都是没有的。

网友:
有强迫症,但就是没那个技术!R400和T400都给拆过N次(不是楼主这问题,是其它小问题居多)

网友C:
我要是有桌子上那么多的设备,我也要生命不止折腾不休——可是,我啥也没有,所以只能是看别人那个啥了

网友D:
有技术有态度真好!我的T61正常使用我给它拆用件了,太慢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技术,心细之人。

网友:
这动手能力,超级强啊!

网友:
主要是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有桌子上那么多的设备,我也要生命不止折腾不休——可是,我啥也没有,所以只能是看别人那个啥了 ...

有工具也没用的,会读书才行。这种已属于专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技术有态度真好!我的T61正常使用我给它拆用件了,太慢了。

不慢啊,T61底子很好,换T9300,上4G内存,SSD,飞一样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慢啊,T61底子很好,换T9300,上4G内存,SSD,飞一样的速度。

你这一说我后悔了。可已经四分五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