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是说SM2246不支持tlc么?

楼主(2020-04-07):
最近买了一个2246xt的U盘和一个2246en的ssd,算上正在笔记本服役的闪迪加强应该一共3个2246了。
之前买这个U盘的时候卖家说2246xt不支持tlc最次也是mlc于是就毫不犹豫的买了。可后来我四处逛论坛,发现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买到的是2246en/xt+tlc的,这下我可就有些慌了。等周末回家用量产工具好好查查芯片型号吧。
那么,2246家族到底是能不能确保上不了tlc,从而给买家一个心安呢?

网友A:
确保不了。
我有收到过46xt+三星19nm TLC的坏盘,估计特殊固件能开。
46en也支持某些特殊的TLC颗粒,46en开B95A SLC模式就是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不了。
我有收到过46xt+三星19nm TLC的坏盘,估计特殊固件能开。
46en也支持某些特殊的TLC颗粒,46en开 ...

我突然觉得世界好像没啥真理了

网友:
也就几个特例,记住就行。

网友B:
特别版固件。不要慌。不是全部都这样的。公版固件肯定不能直接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觉得世界好像没啥真理了

其实吧,弄得到固件源码,自己改咯,但问题是弄不到得嘛

网友:
46xt+chgy8s5m都是江波龙搞出来鬼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版固件。不要慌。不是全部都这样的。公版固件肯定不能直接开

其实意思不就是,魔改的嘛。稳定性更堪忧了估计?

网友:
B95A这个是MLC吧 虽然可能上的是2256K主控 但是需要MLC固件才能开  2246XT只有江波龙骚操作了个CHGY8U5A的TLC颗粒 不过这个颗粒是江波龙自己封装的  固件也是自己适配的专用吧

网友:
是的,我手上有个盘也是SM2246EN+TLC组合。

网友:
2246能特殊固件上tlc,但这些固件好像前段时间都销毁的差不多了,估计基本找不到,所以大概能认定DIY的盘不支持TLC

网友:
34nm以上可以 你要想避tlc得看jmf主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