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老电脑电源 主控为SD6109

楼主(2020-04-07):
这个方案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但以前曾经改过SG6015方案的为可调电源,比较熟悉
所以拿来复习一下。
故障为炸保险

目测高压滤波坏了

还发现开关管炸了

拆下来

看下型号

再看下电容

测量一下两个电容

从一堆垃圾中找到两个

换上

装好测试,有5Vsb,不能启动
测量SD6109各脚电压
4脚有抖动电压
8、9脚也有抖动电压
怀疑3109输出的PWM没有推动开关管
拆下开关管,又进行测量
发现还有几个小东东坏了

全部换好

又将输出电容也换大

这是拆下的

换完了  又多了一个吃灰的电源

坏了的

借个图标下坏的地方

测试了下,I3-2100 跑起来没有压力
谢谢欣赏!!

网友:
谢谢分享。居然坏了这么多元件!所以一般炸管都不修了,直接换一个。

网友:
行家功夫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嘿嘿嘿,学习了,这个芯片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lz厉害,坏了好多件儿啊~

网友:
这比较一般的,炸得真惨

网友A:
大婶厉害!炸了这么多,还是折腾好了。。。。。

网友:
想当年,给网吧修电源,20元一个。修了无数个

网友:
此乃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
连许多大腕回贴都说是行家老司机,那肯定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看大神的贴子,可惜自己不是学电子的,但还是觉得很厉害,羡慕不来。

网友B:
楼主,请问晶体管测试仪你购入价多少?

网友:
电容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厉害!炸了这么多,还是折腾好了。。。。。

对这个方案的稍微熟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晶体管测试仪你购入价多少?

那时候玩儿单片机想学学他的原理买来的。

网友C:
电解电容是重灾区哈

网友:
测电容那个不错

网友D:
我这有个newton的NPS-400ab电源,有5VSB,绿黑不启动。据说是台达的电源,上面全是芯片。有的还查不到资料,等待维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是重灾区哈

从拼音“ZHI CHENG"来看,应该是国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是重灾区哈

这可能是祸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newton的NPS-400ab电源,有5VSB,绿黑不启动。据说是台达的电源,上面全是芯片。有的还查不到资料, ...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