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夜拆某人电动抽水器

楼主(2020-04-07):
算半拆内里水泵电机未作分解,看看里边大致的情况算了。

网友A:
泵头应该不是食品级的,国内做产品基本上是没底线了。之前也打算买个类似的的抽水机,找来找去没敢买,就怕部件用的回收塑料做的。

网友B:
我怎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电机接线端子被电路板铜箔给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电机接线端子被电路板铜箔给短路了呢?

没有,负极那边是独立的焊盘,拍照效果而已

网友C:
搭车问下电水壶上的上水的水泵吸水高度是多少?我想从厨房到阳台,用这种小泵吸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电水壶上的上水的水泵吸水高度是多少?我想从厨房到阳台,用这种小泵吸水 ...

够呛没那么高扬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电水壶上的上水的水泵吸水高度是多少?我想从厨房到阳台,用这种小泵吸水 ...

12V385电机的隔膜泵能吸能扬,几米的高度没问题。但就是声音大。

网友:
加分支持,这个质量看着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泵头应该不是食品级的,国内做产品基本上是没底线了。之前也打算买个类似的的抽水机,找来找去没敢买,就怕 ...

不然口罩会被国外退回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然口罩会被国外退回来么?

没事就认真看新闻,那批口罩出口申报都是按非医用级申报出口的,美狗那边故意找事,按医用级来检测,能过就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事就认真看新闻,那批口罩出口申报都是按非医用级申报出口的,美狗那边故意找事,按医用级来检测,能过 ...

非医用人家要你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医用人家要你何用

非医用的完全有用,能大大减少飞沫
医用的受各国管控,我就算想出口给我客户,客户也收不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医用人家要你何用

呵呵,键盘敲的啪啪响,实际你也就敲敲键盘的本事了

网友(2020-05-15):
电源在哪里?

网友:
金属水泵这个标准真不懂,还有食品级吗?想到了办公室的抽水机,30元

网友:
这东西便宜的时候囤几个,用来给车换机油太棒了。

网友(2020-10-22):
南极人是吧,哈哈内裤

网友:
又是南极人这个牌子,不需要打格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呛没那么高扬程吧

2米左右还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两米扬程是流量感人。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
我前年买的便宜货板子坏了 有个ic发烫 一晚上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