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下功夫修好电磁炉

楼主(2020-04-07):
      看车棚一残疾人知道我喜欢摆弄电器,就把他的电磁炉拿出来说坏了,修电磁炉的说要100元,有点不舍的。你帮忙给看看吧,平时我自家用的电磁炉都是自己修,业余爱好就是喜欢鼓捣这些,于是爽快答应。

      电磁炉是格兰仕C20-f3E,上电检查没有任何反应,蜂鸣器不响,数码管不显示。风扇不转。拆机看里面不是太脏有点油腻,保险没爆,IGBT没坏,300V,18V,5V都有,但lm339的4、6、7脚电压太低,仔细看电路板有两处锈蚀断路,补焊后Lm339各脚电压正常,但故障依旧。拆下控制板检査,发现集成块S3f-9498有6个脚内部短路。

      心想换个集成块就OK,上网一查S3f-9498单片机厂家烧录的有程序,网上卖的都是不带程序的,无法使用。再查某宝有一块控制板说是适用格兰仕C20-f3E,13元也不贵,但与原控制板有不同,我要买,商家要看原控制板图片,看过后商家不卖我,说虽然型号一样,但生产年份不同,主板就不同,(我的是05年的,商家卖的是08年的)烧录的程序也不同,不能与我的原主板配套使用,网上的说法也一样,单片机坏了,如果找不来一模一样的控制板,就只有放弃,电磁炉就废了。维修无望但我不死心,心想:同一型号单片机,程序应大同小异吧,把新买的单片机拆下来放在原控制板上说不定能行,于是拐了个弯,13元买了个块控制板.

快递到家,两块板比较确有不同:1、新买的控制板与主板连线是11针的,原板是12针的,缺少了蜂鸣器输出。蜂鸣器直接装在控制板上。2、线路与原板线路也不同,3、单片机输出相同信号的脚位不同。试机直接给控制板加5v电,数码管显示E1,对应12种相同信号连接主板后加电,还显示E1,蜂鸣器响一声,风扇转,部分按键有反应,但不能关机,电磁炉不工作(看来商家说得对,不配套)E1表示TIGBT温度过高,既然不配套就还会出现其他问题。于是将单片机拆下装到原控制板上看看,结果显示0,其他键没反应。还不如不拆,我当时想的比较复杂,电磁炉工作是靠单片机控制的,除了正负电源还有10路信号,其中6路是输入,4路是输出,6路输入有一路电压不符合设定的程序电压,单片机就不会向主板发出工作指令,网上又查不到数据,那就试吧,由于单片机输出相同信号两块控制板的脚位不同,再次拆下单片机,参照新买的控制板线路在原控制板上飞线,反复在不同脚位通电测试。

      折腾了很长时间,一无所获,无意间网上有信息说这块控制板适应CH196电磁炉主板,于是立刻下载CH196电磁炉主板电路图,与原主板电路图比较有很大不同,最明显有两处:TIGBI管温度传感器和TMAIN炉面温度传感器的接法不同,我便按照CH196电磁炉主板电路图的接法对原主板电路进行改造,并将蜂鸣器和风扇控制信号飞线到原主板上,未接炉盘通电,风扇转,有未捡到锅的间断报警声,这使我喜出望外,恢复炉盘通电,按下开机键,呵呵,电磁炉开始工作了。

    但其他键不受控制。说明飞线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回想新买控制板未拆单片机时接主板的情况,现在何不再试一次,于是又将单片机恢复到新买的控制板上,通电开机,电磁炉工作,其他键也正常,终于修好了。

     电流6.34A

      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改动主板两处输入信号的电路,其余的未动,看来也能正常工作。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仁心仁术啊,赞一个。

网友:
厉害,看到那一堆飞线表示佩服你这股折腾的劲儿

网友:
为啥不连主板一起换呢??

网友:
这芯片真耐用,这样都不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心和留言,我是业余的,遇到的的情况比较少,这次折腾这么长时间就是想证实一下如果单片机坏了还有么有救,事实说明运气好好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网友:
这TB商家也蛮负责的,LZ是个爱思考动手能力强的高人。

网友:
量小的玩家讲的是玩。商家讲的是不合算,所以社会才有长足进步。

网友:
这单片芯这么易坏?短路。头回见。不会是上家弄吧?收100元,他会怎么修?好奇。你这士气可嘉,可靠么?一般判死刑了。

网友:
很严谨!乐此不疲!赞

网友:
那一堆飞线我看了表示惊叹

网友:
看来我也得看看“毛选”了

网友:
一脸懵逼的的出去。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我早想换了,坏了很多次,每次都懒得去买,修着修着好多年了。。。

网友(2020-09-23):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心和留言,我是业余的,遇到的的情况比较少,这次折腾这么长时间就是想证实一下如果单片机坏了 ...

佩服  lz30元一个新的电磁炉买来不比修这个省事的 既然单片机能坏 下次还能坏 估计有隐患的  其他电压供电不稳引起的吧

网友:
楼主不但有同情心,且而有爱研究的心思。给你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