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金属打孔定位冲子,自己也可以做

楼主(2020-04-07):
话不多说,直接上成品。这个简易的金属打孔定位冲子由两部分组成,上半截是一个断了的冲击钻头方柄,下半截是一个圆柄报废冲击钻头,两部分焊接在一起完事。

冲击钻头头子都是优质的合金,不过是三角形的,用砂轮机打磨尖一点即可。 O1CN01k5AuWR23xWZB2uv1L_!!2809517322.jpg

合在一起,上面耐敲击,随便敲;头子很坚硬,随便冲。测试了一下,非常好用,效果不错。

下图是保险柜上的冲击效果

其实买一个冲子也没多少钱,但是既然有这些边角料,花点时间diy一下也是不错的。

当时磨的太狠了点,弄的太尖了,好在合金部分都还在,冲击暂时没问题。

网友A:
一捅,血哗哗出。
样冲长了会抖。

网友B:
应该是钨钢的

网友C:
打磨时很废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钨钢的

就是一般打墙用的冲击钻头,尖部应该是钨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时很废劲吧

的确比一般金属难磨一些,但是用之前做的那个砂轮搞起来也挺快。磨的差不多了夹在手电钻上,两个一起动起来,一会儿就又圆又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捅,血哗哗出。
样冲长了会抖。

约18CM,好像是比卖的长一点点。之前柄短了一些,定位容易砸到手,所以就接了一节方柄。

网友D:
再做的时候短一点,太长了有反冲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做的时候短一点,太长了有反冲力

谢谢指点,看来每样东西有它的标准是有道理的。

网友E:
什么砂轮能磨动合金?普通砂轮好像磨不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砂轮能磨动合金?普通砂轮好像磨不动合金

钻头就是普通的打墙用的冲击钻头,砂轮就是外面买的普通砂轮。
倒也不是太难磨,反正就是磨下去了。
不过砂轮也有些磨损,磨出了一道印痕,平时这个砂轮也只是随便粗磨用的,所以也就不是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砂轮能磨动合金?普通砂轮好像磨不动合金

就是用这个自制的小砂轮磨的,转速1800左右,不大容易退火。

网友:
楼主的冲子太苗条了,我是从柴油机喷油嘴取出的阀杆做冲子,很

网友(2020-08-25):
我用汽车气门做过,硬度没楼主的猛,普通用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这个自制的小砂轮磨的,转速1800左右,不大容易退火。

棕钢玉砂轮就是专用磨钨合金的,用对砂轮了!

网友:
旋转血槽,居家出门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棕钢玉砂轮就是专用磨钨合金的,用对砂轮了!

呵呵,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很多东西也没有太仔细去研究。

网友:
冲子太长,太细了不好用

网友:
要是有断的丝锥磨一磨比用钻头的强,比买的都结实。而且长度还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