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组装电脑,找个机箱这么难吗?

楼主(2020-04-08):
买了一个主板,然后试了好几个戴尔和联想机箱,都放不进去。
自己组装电脑,找个机箱这么难吗??

网友:
按板型找机箱啊……e-atx、atx、m-atx、mini-atx主板,然后对着找机箱就行了

网友:
商用机一般都是小板。。。大板是放不进去的。。

网友A:
dell和联想的机箱很多都是单独定制的,包括主板和电源。目前用过的比较好的是清华同方有一批机箱不错。

网友:
零售主板,找品牌机机箱,能合适是万一。

网友:
品牌机配件(包括但不限于机箱)都是定制的
你要找个普通零售机箱才能匹配

网友:
联想 机箱 大多是 装小板, 但机壳是钢板好货。     DELL 机箱 主板 定制的多,尺寸怪异!

网友:
渣想和乱尔的机箱虽然用料可以,但接口都是定制的,需要自己调整,惠普的商用机器的机箱可以考虑

网友:
品牌机基本都是MATX机箱,你买的ATX主板???

网友:
打算自己做一个机箱?

网友:
清华同方的很多都是放大主板的,也是钢板很厚的。原来很多学校机房用的都是。不过后来基本上都进垃圾场拆件,没有当好东西的。其实收破烂的不知道,这些废旧电脑拆着卖比整卖值钱多了。

网友:
京东淘宝买不到你想要的机箱?别开玩笑!

网友:
先看主板型号再买机箱 一般买专卖机箱的那都有

网友:
可以选择零售机箱

网友:
没有机箱也不影响使用,将就一下就行

网友:
我用的是方正机箱和联想的扬天机箱没问题,但是有的前置USB需要改一下,我扬天的加装了USB3.0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和联想的机箱很多都是单独定制的,包括主板和电源。目前用过的比较好的是清华同方有一批机箱不错。 ...

06年电信分期付款的一款清华同方的机箱好重哦

网友:
说的不好听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学人装什么机

网友:
买大不买小。看看你是什么主板,显卡长度多少。散热器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