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电机清理换霍尔

楼主(2020-04-08):
前几天路上电动车突然不动了,重新开关钥匙又好了,等个红灯又不行了,彻底歇菜。排除控制器故障,基本确定是电机问题。用万用表测了电机霍尔接头(一头黑线,一头分别3色信号线)发现蓝线不正常,于是只能拆电机换霍尔了。手实在太脏了,照片没拍几张:

打开电机一看完蛋,里面进水,一塌糊涂了,硬着头皮清理打磨了一下午,手更脏了

这里的三个霍尔,右边的坏了,但3个一起换比较保险,型号也统一。淘宝上买的时候得知进口的不分电机功率,国产普通的只能500W以下电机用,于是买了41F的。

将本来的3个霍尔小心敲出,断线,换上新的,红黑线分别并在一起接好。黄绿蓝信号线分别测好再接不要错(万一错了可以在后面替换插头里的线序)。霍尔分正反面,有字的是正面,没字的是反面,拆的时候注意下,装的时候要保持一样(正正正为60°电机,正反正为120°电机)。霍尔塞入位置用AB胶或502固定,把线都仔细用轧带在钢圈上扎好,安全第一。换好后可以用磁铁在上面测试下是否正常。

装电机盖时涂上垫片胶,顺便把两个油封也换了,希望能再撑个几年吧,小电驴劳苦功高。

网友A:
看样子高手啊,我的车子有个问题:下雨天,手把调速器已经注意了防水,肯定没水进手把,控制器也不会进水,骑行正常,但是到目的地时,只要不刹车,车子会自己慢速继续走,如果刹车一下,车子会停下来,问修车的师傅,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高手啊,我的车子有个问题:下雨天,手把调速器已经注意了防水,肯定没水进手把,控制器也不会进水, ...

可能是带助力的定速?

网友B:
看霍尔部位下面的漆包线好像颜色不太对?像发热过似的,我08年的电摩今年刚换了个电机外圈,带磁钢,原来的有点退磁了,没劲还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高手啊,我的车子有个问题:下雨天,手把调速器已经注意了防水,肯定没水进手把,控制器也不会进水, ...

我也是自己瞎鼓捣,慢速走肯定是控制器在给电,控制器是傻控还是可以调的,可以看看手把回位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霍尔部位下面的漆包线好像颜色不太对?像发热过似的,我08年的电摩今年刚换了个电机外圈,带磁钢,原来的 ...

我的电机是48V的,平时有时候超压72V用,温度会高,有可能这个原因,凑活先用用,再坏就换电机了,里面太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高手啊,我的车子有个问题:下雨天,手把调速器已经注意了防水,肯定没水进手把,控制器也不会进水, ...

换个转把完美解决

网友C(2021-04-26):
电机壳里面的铁锈如何清理比较好?

DW40可以用么?

楼主:
我是直接上电磨钢丝轮磨的

网友:
这个钱我是省不下来的,即便能修但也无法操作,农村才行,

网友D(2022-09-13):
请问如果把41F霍尔装在800w的车上会发生什么情况?霍尔永久坏还是暂时收不到信号或者产生奇怪信号,但是功率一降留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48V的,平时有时候超压72V用,温度会高,有可能这个原因,凑活先用用,再坏就换电机了,里面太 ...

会不会是超过提示的功率了?72v超压肯定是你超过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把41F霍尔装在800w的车上会发生什么情况?霍尔永久坏还是暂时收不到信号或者产生奇怪信号,但是功率 ...

不对吧,霍尔普通低压弱电元器件,工作电压一般2-6V,肯定都是降压后工作的,只能是国产和进口质量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壳里面的铁锈如何清理比较好?

DW40可以用么?

正品WD40不便宜!用途广

网友:
由此联想到电动汽车,特别是轮毂电机的,是不是也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