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求助,惠普 HP pavilion dv3-4106tx无法安装win7,进引导就蓝屏

楼主(2020-04-08):
一台旧笔记本,怎么装系统都装不上,试过win7 32位 64位,win10 32位 64位,全部用微软原版镜像iso刻录进u盘安装的,装不了,u盘没问题,换过好多个u盘都是这样,没引导到安装界面就蓝屏。
想着进pe装,但是用了好多个pe都不行,总是快进到系统就蓝屏或者直接重启。
也排除了硬盘问题,直接拆掉硬盘不接,也不能进pe或者原版Windows安装界面。
这款电脑的bios超级精简,没有什么advance选项。网上说什么ACHI改IDE,开启Legacy Support的,这个bios都不管用。

有没有坛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另外,这款电脑的bios界面介绍: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c03453641

补充内容 (2020-5-2 16:32):
后续修复来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241
惠普 HP pavilion dv3-4106tx 换内存和硬盘,终于装上系统了,又名闲鱼翻车记

网友A:
这个本原来装的什么系统,能启动吗,既然硬盘都可以拆下来,不如直接挂其他机器上把安装文件复制过来直接硬盘安装

网友B:
1:BIOS太过精简,不支持其它系统,

2:主板或显卡因为长时间高温习致虚焊,以及更多的损伤,

3: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C:
如果是我,用原版WIN7优盘安装(不用克隆,不经PE),根据安装过程重新MBR分区硬盘,重新格式化,看走到哪步出问题。然后再排查简单硬件问题,例如换洗内存,CPU重插,至于南北桥什么的我不会搞,这钱让专业人员赚吧。

网友D:
开机按F11键,看看是不装有HP出厂一键恢复功能,如有说明硬盘带有隐藏分区要将硬盘原分区删除重新分区格式化才能重装其他系统吧。~

网友E:
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电脑上,ghost到一半还原文件完成之后强制关机,再把硬盘拆回来装到笔记本上继续安装试试。

网友F:
这种情况,硬件的可能性大些,比如显卡,内存,有条件,换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原来装的什么系统,能启动吗,既然硬盘都可以拆下来,不如直接挂其他机器上把安装文件复制过来直接硬 ...

这个也试过了,用winntsetup,直接往硬盘装win7 win10 32位和64位都试过,就是准备进入系统的时候就蓝屏了,蓝屏代码和上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BIOS太过精简,不支持其它系统,

2:主板或显卡因为长时间高温习致虚焊,以及更多的损伤,

这台机是有独立显卡,这个虚焊就搞不了了,bios淘宝买了一个刷上也没用,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win7试过选安全模式,加载到disk.sys就蓝屏报错。已经换了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用原版WIN7优盘安装(不用克隆,不经PE),根据安装过程重新MBR分区硬盘,重新格式化,看走到哪 ...

我的就是用原版win7装的,但是不行,没进安装界面就蓝屏了。内存是单条4g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平台太老了不支持单条4g?内存在别的平台跑memtest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按F11键,看看是不装有HP出厂一键恢复功能,如有说明硬盘带有隐藏分区要将硬盘原分区删除重新分区格式 ...

硬盘已经全部格式化了,没有恢复分区,按f11会直接跳过进系统然后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电脑上,ghost到一半还原文件完成之后强制关机,再把硬盘拆回来装到笔记本上继续安装试 ...

ghost这个,我猜应该也会蓝屏,之前试过用winntsetup预先把原版镜像部署到硬盘,但是直接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硬件的可能性大些,比如显卡,内存,有条件,换个试下。

内存我只有4g和8g的,没有2g的,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怀疑是不是真的不支持单条4g内存,但是插上又能点亮,就很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原来装的什么系统,能启动吗,既然硬盘都可以拆下来,不如直接挂其他机器上把安装文件复制过来直接硬 ...

本子是别人给的,到手的时候没有硬盘和内存,看机器标签原来出厂应该是win7,bios里面也是写着出厂预装win7,机器背面标签是 win7家庭高级版,至于是32位还是64位就不知道了,但是两种都试过还是蓝屏。就觉得很奇怪。听说惠普的bios很奇葩,什么装系统还要重刷bios之类的。

网友:
把硬盘在配置相近的(intel的)其他电脑上用ide模式安装,启动到桌面。
再把硬盘放到这台上,打一遍万能驱动,再用chew-wga激活。

网友:
看标签原机自带win7系统,应该是能够正常安装win7的。
第一张蓝屏图中有线索
以下内容来自度娘
The BIOS in the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
ACPI就是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意思
错误名称 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A5错误表示ACPI高级电源选项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主板copy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高级电源选项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A5错误,建议到知主板制造厂商的官方网站或驱动之家网站搜索有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如果有的话,请尝试升级主板BIOS到最新版本;如果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请暂时禁用ACPI高级电源选项 进入BIOS的Advanced BIOS Features,里面的 APIC Mode显示的是 Enable 修改为disable。
另外,换一块主板电池试试。
也有可能是其它隐性硬件故障。

网友G:
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联想老笔记本就是这样,一是内存不能1600的要1333或者1066的,二是单面的4G或者8G就会蓝屏,要内存颗粒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用原版win7装的,但是不行,没进安装界面就蓝屏了。内存是单条4g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平台太老了 ...

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联想老笔记本就是这样,一是内存不能1600的要1333或者1066的,二是单面的4G或者8G就会蓝 ...

这么挑内存的吗?我的是单条1600的,双面颗粒。

网友:
http://detail.zol.com.cn/series/16/223/param_7186_0_1.html
可以确定内存最大支持DDR3 8G,但是频率是多少还不知道,肯定不是1600,应该是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