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富液铅酸电瓶充电电压16.2v 那么 AGM电瓶应当多高呢?

楼主(2020-04-08):
 普通富液体电瓶充满是16-16.2v恒压 那么如果用贫液的 AGM电瓶应当多高电压合适呢14.4v? 刚开始我也用了16.2v 充到15v突然觉得不对 拿起来晃悠了下电瓶 没液体的声音 琢磨是不是要按照贫液电瓶来充呢?

网友A:
车载铅蓄电池一般都是14.5V以内恒压。

根据温度不同实际在14到14.5之间浮动。

网友B:
你要做什么么,深度激活的话,储能的电是0.1c充到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铅蓄电池一般都是14.5V以内恒压。

根据温度不同实际在14到14.5之间浮动。 ...

富液的  是 16.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什么么,深度激活的话,储能的电是0.1c充到16

激活  这不是  50块钱买了个 68AH的 德国产瓦尔塔AGM电瓶 拿来电压9v多 充电后电压反倒低了  后来稳压电源忘记关闭了 冲了一晚上 电源变压器都有油漆味了  电压很低 就摘了放那边了  昨天 给一块日立水电瓶 55D23L充电 也是50买的  挪开这个电瓶的时候突然发现 电压怎么12V多了  加上个负载 也能11v多 就充电看看  突然想起来是不是不是水电瓶  晃悠了下没声音 所以琢磨要冲到多少   胶体电瓶是贫液的貌似不能超过14.4v    AGM 也是贫液的 网上查14.7  就是不知道深度激活应当冲到多少

网友:
AGM有专用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活  这不是  50块钱买了个 68AH的 德国产瓦尔塔AGM电瓶 拿来电压9v多 充电后电压反倒低了  后来稳压电 ...

电流0.1c,然后的电解液密度正常!这就充吧,充到不上升(这个电压可能10v可能9v谁知道?)放空,再充,再放再充,

网友C:
呵呵16.2伏铁定要把电池充坏了。目测楼主买的电池应该是交学费了。一般而言铅酸坏了真心没解的,至于凑合用那要看你怎么凑合了,我有电池因为长期不动车放空过,14伏充一个晚上装车启动正常,但是有什么用,三天不动又歇菜了。再充还能启动。再放三天再歇菜。

网友D:
我的车载发电机好像是13.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16.2伏铁定要把电池充坏了。目测楼主买的电池应该是交学费了。一般而言铅酸坏了真心没解的,至于凑合用 ...

容量低了,放电大了,遇到低温季节更是死得快,必须换。我的原车电瓶就无缘无故撩了我2次,索性换掉它。

网友:
AGM充电电压最高不宜超过14.4v,且14.4v持续时间不宜超过2H

网友:
汽车搭载AGM电瓶的,一般配有BMS(或bcm集成有该功能),bms上会引入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16.2伏铁定要把电池充坏了。目测楼主买的电池应该是交学费了。一般而言铅酸坏了真心没解的,至于凑合用 ...

这真是厂家说的  都是16v  富液电瓶 你别说真的冲坏了一个突然一个格子短路 但是我感觉这个电池 本来就有问题   统一的  80D26L  里面液体很脏 感觉是  极板活性物质脱落了部分造成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载发电机好像是13.8v。

一般都是 14.4v以内 我的是14v标称 但是电池的确标称16v充电 比如 瓦尔塔  风帆 骆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真是厂家说的  都是16v  富液电瓶 你别说真的冲坏了一个突然一个格子短路 但是我感觉这个电池 本来就有 ...

铅酸逃不出它的宿命,不管是富液还是贫液,只是个概念而已。这要在十几年前确实还有救,无非是把电瓶拆了把底部的沉淀清理出来而已,但是现在人工的成本可能不如买个新的可能还有结余。这也是我说基本无解的原因吧,因为早些年人工并不值钱,而现在,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 14.4v以内 我的是14v标称 但是电池的确标称16v充电 比如 瓦尔塔  风帆 骆驼 ...

在车上和拆下来充电不一样的,又不是长期16v,稍微提高充电电压可以充的更满,同时加快充电速度,还能起到一定的均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车上和拆下来充电不一样的,又不是长期16v,稍微提高充电电压可以充的更满,同时加快充电速度,还能起 ...

对  拿下来要充到16v 富液的  贫液的不行  主要为了充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酸逃不出它的宿命,不管是富液还是贫液,只是个概念而已。这要在十几年前确实还有救,无非是把电瓶拆了 ...

弄出来?板上没有拿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出来?板上没有拿什么反应?

维修的时候都有专门的正极板和负极板、隔膜等都是现成的。其实说起来也就是重新组一个电池而已。唯一可以用的就是壳子,之前的电瓶都是那种连接铅条在外面的可以单体检查,不像现在直接给封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