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80相机Err错误典型故障拆机维修详解

楼主(2020-04-08):
尼康D80出现Err错误,按下快门,有动作,但是不能存储照片,这是检测不到光圈和快门数据,为传感器不到位所致,首先拆机看看细节。

楼主:
尼康D80--不少影友用的器材,此机器在设计上有一大缺陷,就是百光圈组问题。症状为肩屏出现ERR,可以按下快门,但是不能存储相片。有人会纳闷自己的D80为什么10万次快门了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纠结于D80光圈组材质的问题,不好说,有度人快门没有用到3000次就坏的。也有人用的7万8万才坏的。不过,D80终究是不会逃脱这个设计缺陷故障现象是:1:显示屏出现ERR(相机故障)提示,屏周围的按键没了反应2:闪光灯知无法弹出3:无法自动对焦和测光4:按下快门可以拍摄但是不储存5:拆、换镜头无效此光圈组可以换可以修。由于光圈组设计缺陷,换光圈组的道话或许1到2年后故障会依旧出现。历经反复研究,我们总结出光圈组修复的有效方法,修复后光圈组问题基本不会再犯。

网友A:
这么老的JJ,还没退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JJ,还没退役?

CCD的色彩比较有特色

网友:
坐等精华更新。。。

网友B:
光圈组件里的一个白色齿轮上固定的金属触点其中一个塑料固定点脱离了,重新固定即可

网友C:
后续发出来看看吧,我的也这样了 上次过年回老家发现也是err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续发出来看看吧,我的也这样了 上次过年回老家发现也是err错误

看你的楼上

楼主(2020-06-02):
照片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片找不到了

能说说是用啥固定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圈组件里的一个白色齿轮上固定的金属触点其中一个塑料固定点脱离了,重新固定即可
...

图上看貌似右边那个白色固定点没有帽子了,用什么来固定呢?

网友(2020-08-03):
我的也坏了。可惜了只有一半照片。不过还是顶你。

网友:
我也一台宾得K10D,舍不得丢,虽然只有1KW画素,但CCD就是牛,光线足拍绿叶很少机能比的!

网友E:
D90都淘汰N年了,还弄这个D80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D90都淘汰N年了,还弄这个D80干嘛

没事瞎折腾啊

网友:
我的D80也在整装待命呢

网友(2020-09-06):
我也是这提示。拆机直奔这里,发觉这台这地方没坏。经检测是齿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是用啥固定的吗?

用胶水粘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看貌似右边那个白色固定点没有帽子了,用什么来固定呢?

用502粘住不起来就行了

网友(2020-10-18):
拆的好,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