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0-04-08):
拿了smi的所有开卡工具来试了都识别不了。短接也没有用,应该没有短接口。TC58TEG6DDJTA00,准备拿来弄个U盘,硬盘太大了

查ID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的id),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A:
你的flashmaster版本太老了,换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shmaster版本太老了,换新版。

我最新下载的也是查不了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新下载的也是查不了id

看看网络有没有问题,服务器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短接用JM20329认4M 应该是JMF或者MK的主控  大概率是MK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