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国产小号6.3自锁手柄

楼主(2020-04-08):
国产小号手柄, 很多人关心批头固定, 批头自锁还不错的, 支持V槽,U槽,日标 德标,单头,  手柄比较小巧,是干小活的,

网友:
你家好的自锁延长杆还有没呢?
淘宝都被下架了

网友:
这种三珠的稳定很多

网友A:
这个手柄是不是要旋转前面的金属部分,才能锁紧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柄是不是要旋转前面的金属部分,才能锁紧批头?

推拉而已,不需要扭

网友B:
我在淘宝搜 坦克工具有个旗舰店里面没这个工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搜 坦克工具有个旗舰店里面没这个工具呀

坦客工具

网友C:
看着一般,那种超市里面的套装柄已经被我拧坏2个了,现在用世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搜 坦克工具有个旗舰店里面没这个工具呀

你去卖修坦克工具的店,肯定找不到吴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一般,那种超市里面的套装柄已经被我拧坏2个了,现在用世达

可以对比对比世达的小号,不要那么迷信世达,世达夹头可不如我这个,世达只能说比较一般,比差的好些,实话实话。 你说维拉 威汉 PB还是蛮好的, 这个小号手柄是干小螺丝的,扭矩3NM。超市的那种比较差劲的,我这个你没那么容易弄坏,

网友D:
换个手柄的样式啊  不喜欢麻点的手柄,而且麻点的手柄容易藏污纳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手柄的样式啊  不喜欢麻点的手柄,而且麻点的手柄容易藏污纳垢

这玩意不是说换就马上能换的,一套模具好麻烦呢

网友E:
看起来,手柄塑胶挺low的,锁头比较精致。说实话国产的手柄就输在塑胶这一块上,像wera,pb其实就是手柄的塑料/橡胶部分颜色漂亮。固件这个部分的难度超过了金属部分。我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手柄塑胶挺low的,锁头比较精致。说实话国产的手柄就输在塑胶这一块上,像wera,pb其实就是手柄的塑 ...

塑料部分开模具如果想维拉那些要贵些,模具10-12W, 另外注塑的机器要求不一样, 暂时我这边没办法,注塑都是外发别人机器做,
我们产量小,成本高, 不好运行, 要想那么精细的,如果是外观派的我们的不是太适合,
另外如果能达到那个要求的手柄,就算国产,零售价也应该差不多要65-85左右单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料部分开模具如果想维拉那些要贵些,模具10-12W, 另外注塑的机器要求不一样, 暂时我这边没办法,注塑 ...

其实国产螺丝刀有些价格便宜的,手柄做的也挺好的  可以找他们问问 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国产螺丝刀有些价格便宜的,手柄做的也挺好的  可以找他们问问 怎么做的 ...

你说的单只螺丝刀,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多产量, 普通螺丝刀产量别人一年做几十万几百万只, 这个没办法比。 另外单只螺丝刀的模具是通用的,一般情况下,螺丝刀生产商会和品牌授权商 会公用模具, 一年可能几个不同品牌做同款模具,多的几百万只, 这个成本就划算了,, 通用模具也有借用的或者租用的。
我这个和通用模具不一样,没有办法,如果不说多吧,你要是有个一年20W只订单,都可以弄.我这个夹头手柄一年才卖了2000个左右, 目前还没有盈利。前期投入还没拿回来,和别人大批量普及产品没办法比,

网友F:
做一些这个头子的,给电动螺丝刀快速接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些这个头子的,给电动螺丝刀快速接杆啊

间隙太小的夹头不适合电动螺丝刀使用,到时可能会难拆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