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遥控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08):
请问电瓶车遥控器有什么作用?一般遥控距离多远?
为了增强遥控范围,有人改装过吗?
(今天试了一下我的电动车遥控器,发现距离只有5米!)

网友:
电瓶车遥控器一般有四个按钮,作用如下:
第一个是上锁键、第二个是解锁键、第三个是无钥匙启动键(有的车可能没有这个功能)、第四个是寻车键(也就是说按下这个键车会响几秒)。
电动车遥控器(Electric-Bike Remote Controller)是利用无线电信号对远方的电动车进行控制的遥控设备。这度些信号被远方的电动车接收后,可以指令或驱动各种相应的机械或者电子设备,去完成各种操作,如知闭合电路、移动手柄、开动电机,之后再由这些机械进行需要的操作。作为一种与红外遥控器相补充的遥控器种类,在电动道车、汽车的遥控控制及防盗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也可以给小孩子玩

网友:
5米,是不是你天线出了问题,我的破遥控器空旷地带至少20米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距离能调的,

网友(2020-05-12):
考虑下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