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入了一个电源

楼主(2020-04-08):
以为是全新的,无聊开拆,发现是剪线电源新装的,电源晒晒,也让大家帮忙瞅瞅做工如何。

网友A:
有点虚标,也就有100W左右。

网友B:
这电源不错,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虚标,也就有100W左右。

万用表随便戳了一下7a左右,没有仔细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不错,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38+6个钢镚儿。

网友C:
一般便宜的都这样子里面,有的还是泡水的

网友D:
发现现在这种新壳装旧板的电源越来越多了,以前好像也就电动车充电器这种情况多一点,现在光坛子里拆机遇到里面是旧板子的,就看到好几个了,包括那个最近流行的美耐特小电磨配的电源居然也是旧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便宜的都这样子里面,有的还是泡水的

那这个没泡水就是我赚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现在这种新壳装旧板的电源越来越多了,以前好像也就电动车充电器这种情况多一点,现在光坛子里拆机遇到 ...

估计是行情不好滞销了,只能换衣服了。
或者是收购二手板子改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虚标,也就有100W左右。

之前7是假的,实际测得不到3a,又掉

网友E:
差不多外壳,差不多内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外壳,差不多内脏

你的芯片没他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外壳,差不多内脏

我的板子估计有问题,水分太大了。

网友E:
板子看着还不错,原板上的8字插座都还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芯片没他的大

又不是在比JJ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看着还不错,原板上的8字插座都还在上面

品字电源线比盒子上的那条贵好些,所以改了。

网友F:
这种贴片工艺,小厂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贴片工艺,小厂做不出来

主要是剪线的重装新壳出,足u不足a。

网友:
自己想做电源 参考参考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