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和2258开卡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04-08):
这片2256K是8贴TSOP的,DRAM Test已经跑过,开卡总是卡在复位,拔掉后重新上电也不认盘,需要短接ROM,进Debug模式直接Reset CPU还是卡,之前开2258xt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卡复位,也是TSOP封装的,锁定一下Flash频率100就可以开过了,不过2256K的工具换了几个版本也没找到在哪里有锁频的选项,另外查了下图纸的复位电路 有个R14我这块板子上没有出料,但看了别人的拆机也是没出料的,应该不是掉件,最后附上报错和配置图

另一片2258H,DRAM Test不过,风枪加焊一把无果,手里也没有多余的缓存,想着能不能用2258xt的工具跳过缓存开卡,总是卡在Set System&Boundary Block ,看Log坏块并不多,就算容量设置16G也是卡在这里,是这个方法本身就行不通吗 必须要换缓存

求指导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2256K那个如果颗粒和缓存都OK 那就可能是主控问题了  2258H这个看情况是颗粒测试不行

网友A:
如果别人能开过的还会挂咸鱼让你买了?

坏固态为什么“坏”?你先想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别人能开过的还会挂咸鱼让你买了?

坏固态为什么“坏”?你先想一下原因 ...

这东西拼RP 我也捡到过那种安全擦除一下就好的坏固态 还是eMLC的 只能说臭鱼捡漏心态很重要 捡不到是常事 捡到宝是运气爆棚 我也知道这些基本都是疑难杂症搞不好的 来论坛集思广益一下 真的搞不好就不搞了 也无所谓

网友B:
我有两块一样的2258h的板子,这个板子问题很多,缓存设计应该有问题,有的颗粒只能识别单片,现代的颗粒1g单片贴双片,只能设置512x2 才能开过,我是被这个板子玩的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一样的2258h的板子,这个板子问题很多,缓存设计应该有问题,有的颗粒只能识别单片,现代的颗粒1g ...

不搞了 就一片F B0KB拆了也能做u盘吧 主控板拆了还能当料板挂臭鱼呢 不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别人能开过的还会挂咸鱼让你买了?

坏固态为什么“坏”?你先想一下原因 ...

臭鱼买拆开的,能看到主控和颗粒的,可能多数被人搞过,但也看运气,我一次买过四个,过了三个

但那些外壳未拆啥也看不到的,真的就是买刮刮乐了

这东西看人品,而且买就要做好废品,拆颗粒的心里准备

网友C:
2256K想要调整Flash的频率,需要到Flash支持库里面去修改参数吧

2258H那个,你就找个缓存颗粒搞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臭鱼买拆开的,能看到主控和颗粒的,可能多数被人搞过,但也看运气,我一次买过四个,过了三个

但那些外 ...

我都是买未拆的 但是好多商家其实都是说拆过看了下板子不会修 那种的十有八九搞不好 基本上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好几片 搞好一片其它都是大概率搞好 一片搞不好基本都差不多搞不好 还有的商家估计是试了下网上遍地都是的固件开不了 这种到手基本也是秒杀 我还捡到过那种说拆开看了下没动板子 回来通电一摸一片闪存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6K想要调整Flash的频率,需要到Flash支持库里面去修改参数吧

2258H那个,你就找个缓存颗粒搞一下呗 ...

谢谢老哥 第一个我试下 不行的话就把第一个的闪存干到第二个上

网友(2021-03-20):
请教楼主,我的也是卡在一直重复Reset CPU,然后报错Reset Fail(51)。楼主有找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