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对讲机写频线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我自己的对讲机是这个山货,之前参考了@不长叶子的树的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弄了条写频线,电脑能识别到数据线,数据线是用USB转TTL的板子弄的。但是死活输读不了数据。这里,说明一下,我的小头只有一处能传数据,大头有两处能传数据,和帖子所说的刚好相反。现在是我的机器另类才传输不了数据,还是我哪里弄错了,请大神赐教~~!

网友:
你这个太粗犷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还得有一个小孔的插入!用对讲机耳机插头可以改装,TX,RX是分两个孔插入的!

楼主:
对啊,本想是一次性用品,谁知道是一次也连不上用品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
很多机器不是接线不对  是COM口的问题 我就有写不上的    必须用原生的COM   USB转的  写不了    但是原生的可以写USB能写的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调换一下RX   TX试试

网友C:
插头应该用这种的做吧,TX,RX 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不好意思,图破了,可以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机器不是接线不对  是COM口的问题 我就有写不上的    必须用原生的COM   USB转的  写不了    但是原生 ...

你有相关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调换一下RX   TX试试

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相关的教程吗?

用的什么软件?
加我V吧    41342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软件?
加我V吧    413420111

就是教程帖子上面的那个宝峰的软件

网友C:
我是用的这个软件,然后ttl转com口用的我上面发的图

连不通的时候,TX RX调换一下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应该用这种的做吧,TX,RX 分开的,

对,是这种,我就是用自带的耳机拆出来焊线的,只不过我的这个耳机和教程的那个接线的定义有点不同

网友:
亲身实践,即使是同样的TTL线,不同寨厂出的888s也不能通用,我曾经各自买了两根才写好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这个软件,然后ttl转com口用的我上面发的图

连不通的时候,TX RX调换一下位置就行了!

现在下载个附件真要命,要这么多的m币,你的写频软件是不是那个BF-480,是的话,我就不下载了,先感谢

楼主:
我的刚好和这个相反,大头的有两处数据点,小头的有一处数据点

网友:
如上面兄台所述,定义没错的话要用原生串口才可以,我单位也买了一堆这种公版的宝丰888,用480软件读写,u转串口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