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汽车用IGBT炸管拆解,看内部原理。

楼主(2020-04-08):
偶然见到一个汽车用的开关管,1200V,100A,好像电流不是很大,应该是小型轿车使用,新能源大客车应该不止这个。内部管脚炸裂,不知是什么原因。内部充满透明粘性硅胶,很难清理,特别黏,但是不粘不到手上。各位看官可以看看内部做工。不知道这个和固态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
果冻的东东是跟什么用的,,绝缘?封装?    呼叫高手解疑答惑。

网友:
看样子这个模块似乎是6个管集成的,貌似只烧掉其中两个,其余的可能还未损坏,有能力用上的话,还可以发挥其余热。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况,只有中国这些冒牌砖家叫兽天天瞎忽悠

网友:
有个还好,如会用还可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 ...

因为只有搞这个才能所谓“弯道超车”,汽油车和人家没法正面pk

网友B:
连接线是银线,与大型逆变器上的基本一样

网友:
是不是混动车上的东东?

网友C:
真搞不懂为什么变频器喜欢炸管,那么多的保护都不知道在做什么,难道管子都是“设计”的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懂为什么变频器喜欢炸管,那么多的保护都不知道在做什么,难道管子都是“设计”的过小?? ...

保护多半是防止外部影响,比如过流浪涌反激什么的,器件本身的体质问题靠保护电路没啥用,制造缺陷不可避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 ...

最大的问题剩余电量,不能像燃料可以直观的估计距离。好像九几年摩托也是不错的交通工具,到了零几年开始进磨,再到一几年又开始线店,应该多弄点电动车和小摩托基本交通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问题剩余电量,不能像燃料可以直观的估计距离。好像九几年摩托也是不错的交通工具,到了零几年开始 ...

剩余电量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开比亚迪秦的体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 ...

忽悠百姓用电动汽车是为了战时不和军车抢油,居安思危。话说今年大不列颠的宰相如果挂了,战火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网友:
特没谱挂了才会起战争吧,现在劣绅国宰相的影响力排不上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 ...

你还是没理解啥是环保,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全部都换电动车,是不是北京尾气排放就0了,是不是环保了,电池在污染的厉害,处理报废电池也不会在大城市处理,全部拉到其他地方,管他啥污染,是不是没污染北京,北京环保是不是合格了,北京是不是交了一个100分的答卷,此环保非广义上的环保,是一定地域内的环保,至于为啥这样,我也不知道

网友:
各位好好拆机、发芽。不要谈论正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忽悠百姓用电动汽车是为了战时不和军车抢油,居安思危。话说今年大不列颠的宰相如果挂了,战火再起的可能 ...

这都能想到战争,服了~曾经的日不落早已日落西山了!没有钱想打仗,做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是银线,与大型逆变器上的基本一样

确定不是铝线?

网友:
        这是富士的IGBT逆变模块,集成了6个IGBT管,通过外部控制电路能实现直流到交流的逆变,输出是三相交流电。还有种模块是整流逆变一体模块,左侧是整流部分右侧是逆变部分,中小功率变频器上常用一体模块。
       那个连接线确定是铝线,不是银线,我拆过很多了。那些透明的胶是一种硅胶,起防潮绝缘保护作用,还有一定的抗震作用,用手摸上去稍微有点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根本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废弃电池的报废成本远远高于燃油车的报废成本,西方发达国家早就知道这个情 ...

电动车就是把污染转移到其他城市 无论是发电还是电池报废后的处理 绝对不会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做 但是一线城市开电动车排放少了是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