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4元的电动车灯,开一个小时直接融化了!!!

楼主(2020-04-08):
一分钱一分货吧。。。。

灯,直接泡泡纸包着寄过来

背面一个大屁股

电线很细

刚好车上有工具拆开看看

打开

透镜

透镜

底下一块铁板

铁板

下面空荡荡

无字dc-dc

输入带防反

灯珠

测试正常。

灯珠很亮,3v标压,里面2芯片

导热硅胶

等待一晚上凝固

以下开始测试:

左边魅色c8,右边大灯

接下来模拟正常安装(铁板朝上)

10分钟就已经达到60℃

1小时后铁板铁板温度。。。。 能烧水了,里面灯珠估计温度更高

呵呵哒。

打开看看

融化,透镜都粘在灯板上面了

再次开,预热,发现有一排不亮了

温度上去了就能拆灯板。。。好家伙!

灯珠给带下来了,3串5并灯珠

噢~我的上帝,买回来都还没安装怎么就挂了呢~
说骑行风冷的,请看评论区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骑行时可能加上风冷会好一点点吧?

早之前就已经买了一个装车上,也是融化了。所以我就再买一个,果然非常热!如果说必须要风吹着的话,那停车时候或者晚上原地照明怎么办

网友:
电动车开起来有风 会降温的 你这个静止不动  温度不一样

网友B:
别人设计是骑行过程中降温的 呵呵

网友A:
车上骑行时可能加上风冷会好一点点吧?

网友:
楼主最适合做破坏性试验了

网友:
电池可以,灯不行。

网友:
哈哈哈,果然拼汐汐

网友:
安装支撑铁板的温度竟然  快100℃ 。

冬天都是可以当暖手宝了。 夏天就成火焰山了。

不得不佩服,100度 ,LED灯泡竟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前盖是普通PC塑料的,不是有机玻璃的,不耐高温,或许真的要骑行靠风冷散热吧

网友:
建议楼主再掳一个,把取样电阻去掉一个,电流减半,估计才能用。

网友C:
这个产品是爆闪灯设计的

网友:
好多肉啊,补强散热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设计是骑行过程中降温的 呵呵

请看评论区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是爆闪灯设计的

这个解释还算合理

网友:
某多多不就是辣鸡倾销地咩

网友:
拼完全是泪啊。

网友:
led散热是主要问题,如果散不好,都会烧掉,如果把亮度降下来也可以。

网友:
哈哈!楼主可以考虑直接在灯后面加个小风扇不就完事了!这样估计生命能长点

网友:
拼夕夕的东西也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