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981879位成功穿越者
组装户外移动电源

楼主(2020-04-08):
电池容量差不多80ah,逆变板600w,成本差不多一千吧,过程不多说直接放图吧!

结束!!!

网友:
漂亮电池 分组控

网友A:
拆机电芯,自己用用还行,不过里面不详细说一下吗?板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
绝缘做的真好,板哪里采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电芯,自己用用还行,不过里面不详细说一下吗?板子是自己做的?

电芯分过容的,不会有啥问题,充满电用61e测每组电压是一样的,逆变板买的成品

网友B:
80安时是多少伏的容量,这种电源直接算出来能存多少度电最直接

网友C:
外壳加工的很好看,电池上面放的什么模块,是三串12.6V的吧,背面三个DC口是分别充电,三个充电器,怎么不用均恒保护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安时是多少伏的容量,这种电源直接算出来能存多少度电最直接

0. 8度电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加工的很好看,电池上面放的什么模块,是三串12.6V的吧,背面三个DC口是分别充电,三个充电器,怎么不 ...

有保护板的,电池组的均衡电流有180ma,三个DC口是备用均衡补电的不过基本用不到,电池上面是电流表的分流器和一排mos管用来打开关闭电池组的

网友D:
用词要谨慎:移不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词要谨慎:移不动电源

还真不轻,10斤了

网友:
逆变器是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E:
成本直逼电小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直逼电小二了

比电小二的便宜多了,电小二的500w,0.5度电要2千多,我这个600w(最大可以700w) ,0.8度电才1千不到,按电小二的卖法我这他起码要卖3千多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刚刚做了一个12.6V10A的锂电池应急电源

网友:
需要很强的加工能力

网友(2021-12-08):
请问下你的外壳在哪买的 能分享下链接吗 开孔用的电钻吗  外壳还有配套的外壳支架都很不错 我也想照着你做的尝试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