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此三星充电器是否正品吗?

楼主(2020-04-08):
不拆机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此三星充电器是否正品吗?谢谢!

网友:
不用看,带标称负载测电压,足功率的就是好货。

网友:
测纹波 压降

网友:
像假的,那个3CCC后面的字印的不清晰

网友:
有条件的话,
可以透视一下

网友A:
楼主的三张图都是同一角度的,其实一张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三张图都是同一角度的,其实一张图就行了。

对发帖步骤不熟悉或者网速慢 重复了上传图片

网友:
2013年,2014年的我见过都是全英文的。

网友:
这种没有5.3v版本的好用,现在我用这个当主力…快充头子吃灰…

网友:
看印刷 假的无疑,当年NOTE3这个充电器山货遍地,原装的要100大几,山货各个品质各个电源标准,从英制大三角插到欧标圆插到国标扁插,统统山货,有的插手机触屏乱窜,有的麻手,有的时而输出时而坏,反正就是一堆垃圾,当年卖手机被这玩意坑苦了,前后有几十个吧。

你看U口,十分规整的可能是好的,毛刺多,有歪斜的假!你这个印刷看起来就够假

网友:
看看插头是不是铁的,看看usb口是不是铁的,测一下带负载的能力,最后如果有示波器,测一下波纹。

网友:
这个是充电器,还是只是个电源适配器,充电电电路是在手机上面的?

网友B:
我这个是在京东自营买的三星手机配的充电器

网友:
如果是假的话。 里面会有配重, 吸铁石试一下, 一面能吸住就有问题

网友:
不太像真的,虽然外壳塑料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在京东自营买的三星手机配的充电器

这个和我手机自带的看着差不多,这种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