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路设计大神

楼主(2020-04-08):
做了个小玩意,需要3.2V电压,锂电池都是3.7的。空间狭窄,所以加了一个简单的稳压二极管降压电路。完事以后发现不知道为啥电源部分会有反向电流的杂波,所以就又加了个滤波电容解决了问题,使用上一切正常,唯一的问题是,加了以上描述的这些东西以后,特别费电。。。以前用串接肖特基二极管降压能用1个月的电池,现在啥也不干,待机5天左右就没电。求助大神我这电路哪里设计不合理。。。。

网友:
换铁锂电池,正好3.2V

网友:
用ldo吧。稳压管当然费电了

网友A:
你这电路待机功耗很大。
你负载那边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待机功耗很大。
你负载那边需要多大电流

是个遥控板,工作时40ma左右,待机的时候基本没有。

网友:
直接二极管串联降压不行么? 搞并联稳压当然耗电拉

网友B:
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跟普通三端稳压器7805等一样的应用电路,压差低到200mV左右)做你的玩意很合适,输出3.3V,输出电流都能大于40mA,静态电流较小(不超过10uA)的有:

XC6206P33、HT7133、HT7333等,价格都不到1元/只,只是需要运费。

网友:
这稳压管是吃素的?

网友C:
稳压管正常工作电流一般都要5-20MA,而且还有那个100欧电阻。
额外消耗的功率至少=40MA*40MA*100欧(电阻)+5MA*3.2V(稳压管)=0.176VA(未算电容漏电);
原电路正常工作功率=40MA*3.2V=0.128VA。
额外消耗的功率比正常工作的还大,能耐用吗。

网友:
就串一个二极管来降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遥控板,工作时40ma左右,待机的时候基本没有。

手头如果没有低功耗LDO,
直接串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压降0.几V就行,遥控器工作在3.6V左右没问题的
锂————>│————遥控VCC

池———————————遥控GND

网友:
用LDO,我把无线鼠标改锂电一个月不充电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正常工作电流一般都要5-20MA,而且还有那个100欧电阻。
额外消耗的功率至少=40MA*40MA*100欧(电阻 ...

好吧。。。一直搞高压,做这种电路是二把刀,能用,但是再细了就考虑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跟普通三端稳压器7805等一样的应用电路,压差低到200mV左右)做你的玩意很合适,输 ...

好的,谢谢大神我研究下选哪个好

网友:
这个电路用稳压管钳制了三极管基极电压,原理类似于电压跟随器,静态负载电流应该很小,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类电路直接串二极管,不要犹豫啥其他电路,就算DC-DC也不比那个效率了,压差就0.5V .

网友:
LM31117-3.3就可以了

网友:
用1117吧,包你满意!

网友(2020-05-08):
淘宝asm1117 3.3v降压模块

网友:
这种设计待机功耗感人,要求不高的话还是二极管串联降压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