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记一次arduino复活过程

楼主(2020-04-08):
最近在家里闲的长蘑菇,便翻箱倒柜收拾垃圾,翻出一块高中时候的arduino uno板子
这是已经复活过的样子,还是能看出时光留下的痕迹的
插上电脑不认设备,328发烫,先用万用表检查328引脚,几乎全员倒地(对地电阻地)没救了,网上买328一枚8元(这玩意物价是真坚挺)
用万用表检查那个16M大晶振,发现无电压说明晶振不起振,用usbasp连接之,各大软件均不认,怀疑锁死
高压编程器是万万没有的,便想办法找个有源晶振,四处寻遍了没有不得已拆个古董usb读卡器从引脚上飞线一根抵到这里做有源信号

读卡器

读卡器

过程不太好,十分的不稳定,都想放弃了,突然想起stc可以引脚输出时钟,找一便宜单片机stc15w104测试

stc15w104

stc15w104

官方说明

官方说明

抄官方代码,从座上引脚插个杜邦线抵到晶振上,点RD读取芯片成功,然后如下设置熔丝位并写入,取下杜邦线再次测试并刷入usb转串口固件,成功复活

熔丝位

熔丝位

这个固件

这个固件

选这个

选这个

我使用的是8M

我使用的是8M
我的天哪折腾好几天完美复活啦

自己做的USB转串口

自己做的USB转串口

96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家元 -55

c与hex

楼主:
为啥现在要这么多M币啊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内部RC时钟输出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CLK_DIV =0x97;              //IRC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CLK_DIV = 0x40;             //0100,0000 P5.4输出频率为SYSclk
//  CLK_DIV = 0x80;             //1000,0000 P5.4输出频率为SYSclk/2
//  CLK_DIV = 0xc0;             //1100,0000 P5.4输出频率为SYSclk/4

    while (1);                  //程序终止
}

大家自己动一下吧

信号引到这地方任意一边就行

信号引到这地方任意一边就行

网友A:
为啥新的片子FLASH的选项字节就锁死了,你买到翻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新的片子FLASH的选项字节就锁死了,你买到翻新货了?

不是啦,锁死的是板载的16u2

网友(2022-03-11):
这板子看起来是意大利原产的呀!

网友:
现在全新M328P 不便宜,零售都超过20元。(我最近刚买过几片)
甚至相反,从新购的arduino 中拆M328来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