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捡一个不知名的烂显卡!

楼主(2020-04-08):
看上去挺高端的,不知道型号,双6p供电,双dvi-i接口,不知道有什么用。拆完好像没有什么用,唯有留着以后拆几个电容!拆风扇用。

网友:
据经验判断gtx570或gtx580

网友A:
拿自来水洗的?牛!!!

网友:
应该是gtx580这样的型号

网友:
也有可能是560Ti: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自来水洗的?牛!!!

是加洗衣粉的自来水

网友:
我查了一下,映众GTX570\GTX560TI 冰龙 欧美版的的可能性更大,核心代号也是GF110-270-A1,PCB版和楼主拆的这个一样,但散热和国行的不同,映众GTX570国行的散热和GTX580一样都是三风扇的,自家GTX560TI冰龙的散热的(核心代号是GF114),和这个特别像,但风扇没有白的,甚至PCB核心那一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底板

网友B:
烘干后,装好,安装驱动就可以知道具体的型号了

网友:
散热出吗?走闲鱼

网友:
应该还能吹下几个mos管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有一个针脚缩了进去,不知道关不关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烘干后,装好,安装驱动就可以知道具体的型号了

看菊花,估计已烧,没得救了

网友:
试一下吧,能用的话现在还可以继续用,我还没用过这么豪华多显卡呢。

网友:
拆件也不错,好多电解电容。

网友:
映众(Inno3D)GTX560Ti海外版,采用了更高端的GF110核心,内建有448个CUDA核心,40个光栅单元和56个纹理单元,同时标配320bit显存控制器,显存规格也提升到了1280M/320Bit,性能介于GTX570与GTX560Ti(GF114核心)之间

网友:
看上去还行有两颗大风扇,山寨的一般是单颗小风扇。故障的话可以拆零件。

网友:
烘干,上机试试能不能点亮,总要试试赌一把的嘛,如果能够打上驱动正常显示,娱乐大师和3DMARK都没问题也小赚了呀。

网友(2020-05-15):
尽管无名 但看着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