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什么版本能够支持这个颗粒

楼主(2020-04-08):
TC58TEG6DDJTA00
98, DE, 94, 93, 76, 57
上了2246xt报错,看了2246en支持应该xt也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太新。

网友:
有的片46en支持,但是46xt不一定支持

网友A:
改一下flash.set,直接把51改成57开试试。

网友:
2246EN和2246XT支持的颗粒并不全完一样,就算你的版本里面Flash库里有这个数据,也不一定能够识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flash.set,直接把51改成57开试试。

谢谢大神,好了。一共4片芯片,有一片焊反了,发热严重,还有没有用,是不是已经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好了。一共4片芯片,有一片焊反了,发热严重,还有没有用,是不是已经烧了? ...

正过来焊上看能认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好了。一共4片芯片,有一片焊反了,发热严重,还有没有用,是不是已经烧了? ...

如果及时发现并断电可能还有救,但是发现不识别重新插拔了很多次那就有很大的可能直接GG思密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及时发现并断电可能还有救,但是发现不识别重新插拔了很多次那就有很大的可能直接GG思密达了 ...

肯定是后面的情况,发现不认盘,又短接,弄了一会儿才发现发烫

网友:
6DDJ不是2246EN XT都可以直接开么 不能正常肯定哪里有错误 看ID表 你这个是颗粒测试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