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货如何加油

楼主(2020-04-08):
就这货 ,使劲也拔不出来,各位支支招

网友A:
标签撕开就能看到卡簧了

网友:
不怕坏的生往下薅,成功了以后就好办了,不成功就换一个,如果不敢,后面开孔到轴承加油或者用针筒把里面加满再把油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撕开就能看到卡簧了

按了下,没卡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撕开就能看到卡簧了

是的,加两滴油就行了,

网友:
标签下面的

楼主:
是啊 ,下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加过一次,没几天又不行了,可能轴承磨损了。

网友:
不建议拆开,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撕开就能看到卡簧了

这是液压的,不是那种含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他喊: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网友C:
反正也坏了!将双手拇指按住扇叶使劲按不管好坏总能按开

网友D:
这种问题反复都回答了几次,你搜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也坏了!将双手拇指按住扇叶使劲按不管好坏总能按开

没坏,打算用的,使了好 大的劲了,拔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反复都回答了几次,你搜论坛

指点下,不好搜的

网友E:
直接找个小钻头,打孔

网友F:
背面打个小孔(不是扇叶那边),加了油后用标签纸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个小钻头,打孔

干过,有一个正这么用着,没多久就又要拆下来加,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面打个小孔(不是扇叶那边),加了油后用标签纸贴上

这样用不了多久,拆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