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6989测试架问题

楼主(2020-04-08):
测因特尔l06b可以识别颗粒但是清空不了啊!话说6989到底支持英特尔3D L06B 不?

网友:
au6989-gta开始支持L06B闪存。往前的不支持。

网友A:
我的6989-GTC完美支持L06B。你换高一点的软件版本试试。

楼主:
我是6989gt后面就啥都没有了,这是什么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989-GTC完美支持L06B。你换高一点的软件版本试试。

我是6989gt后面就啥都没有了,这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6989gt后面就啥都没有了,这是什么版本啊!

你买的哪家的测试架啊?
看你这个型号,应该是比较老的主控了,对新制程支持不好,换个主控试试

网友B:
安国的测试架也是没谁了,6989主控型号乱得要命好几种,量产工具也是很多,动不动就不支持量产。不支持量产也就罢了,还不能清空!果断出掉玩别的测试架了,3267都比他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哪家的测试架啊?
看你这个型号,应该是比较老的主控了,对新制程支持不好,换个主控试试 ...

淘宝阿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的测试架也是没谁了,6989主控型号乱得要命好几种,量产工具也是很多,动不动就不支持量产。不支持量产 ...

安国清空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安国很多主控都是pin to pin的,你可以自己换个GTC或GTD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很多主控都是pin to pin的,你可以自己换个GTC或GTD上去试试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有gtc看了下都是48pin的,等等卖家看他怎么说吧!

网友C:
48脚芯片可以改GTC,最好买支持1.8V的GTC,大多数GTC只有1.2V,L06B还是点不亮,需要自己改1.8V。买了他家的3281无座板和903空板,903装贴中。

网友:
安国清空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脚芯片可以改GTC,最好买支持1.8V的GTC,大多数GTC只有1.2V,L06B还是点不亮,需要自己改1.8V。买了他家 ...

这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脚芯片可以改GTC,最好买支持1.8V的GTC,大多数GTC只有1.2V,L06B还是点不亮,需要自己改1.8V。买了他家 ...

大树家的3d板6989gtc有个稳压管,我这个测试架好像没看见稳压管啊,不知换上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很多主控都是pin to pin的,你可以自己换个GTC或GTD上去试试

换了个gtc的主控,可以正常清空和标记坏块了!但是标记坏块2D颗粒正常,3D颗粒和l06b就很慢还会卡进度条然后突然就100%了,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gtc的主控,可以正常清空和标记坏块了!但是标记坏块2D颗粒正常,3D颗粒和l06b就很慢还会卡进度条 ...

没注意这些细节。我记得到最后100%以后,会卡一会儿,led灯快速闪,然后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这些细节。我记得到最后100%以后,会卡一会儿,led灯快速闪,然后就完成了 ...

好吧,谢谢大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这些细节。我记得到最后100%以后,会卡一会儿,led灯快速闪,然后就完成了 ...

老哥 标记坏块应该怎么设置呀 是直接像开U盘那样低格跑一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C:
48脚芯片可以改GTC,最好买支持1.8V的GTC,大多数GTC只有1.2V,L06B还是点不亮,需要自己改1.8V。买了他家 ...

挖个坟。请教,有个6989sn测试架带3.3和1.8v跳线,主控换为gtc,gtd能正常擦除普通颗粒,但切1.8v跳线上L06B闪存就不识别安国主控,灯也不亮,移除L06b闪存就亮灯。请问是要改安国主控1.2v输入变为1.8v还是改什么?安国主控引脚定义第2、11脚都是1.2v电源输入,第15脚是核心电压1.2v输出。我回去也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