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 海盗船U盘256GB TH58TFT1DFKLAVH 写保护 量产失败求助

楼主(2020-04-08):
写保护  量产失败。。实在没辙 有没有处理过同款 U盘的

网友:
发一张设置的界面看看,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如果是在2.0接口量产,在设定界面有一个Host Part那里选择2.0。

网友A:
5.03.0A  和  5.03.0D   看到这个区别

建议下载一个MP的版本 不低于  5.03.0D    试试看

网友B:
这个版型和当年老论坛爆买的麦克赛尔的64g的盘很像啊。
07配尾部的ce分布器 颗粒实际上是苹果颗粒。
尾部那个芯片可以将主控ce提高以利用颗粒的多ce数。
好像可以量产出半容,全容没有办法量产出来。这个固件没有流出。
我有2个好盘加一个尸体。
搜了下老论坛 补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型和当年老论坛爆买的麦克赛尔的64g的盘很像啊。
07配尾部的ce分布器 颗粒实际上是苹果颗粒。
尾部那 ...

我也是这么想的  LC135A 芯片
慧荣3267  有 LGA60  但是不支持 8CE单片
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3.0A  和  5.03.0D   看到这个区别

建议下载一个MP的版本 不低于  5.03.0D    试试看 ...

5.03.0A 可以刷  但是 固件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型和当年老论坛爆买的麦克赛尔的64g的盘很像啊。
07配尾部的ce分布器 颗粒实际上是苹果颗粒。
尾部那 ...

仔细一看  是同一款板子吧。。。

网友:
这个盘出吗,在找这个板子

网友:
SAT定义啊。。。。。飞线903的干活,某臭鱼有sat做ssd的板子,问题是我联过设计者他们设计的第一版有BUG,,,,好像不支持8CE

网友C:
带译码器的,,这个普通工具肯定开不出来的,译码器的控制逻辑和普通ce控制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厂家是定制了固件,通过ce引脚控制译码器逻辑,译码器再输出普通的ce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译码器的,,这个普通工具肯定开不出来的,译码器的控制逻辑和普通ce控制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厂家是定制 ...

大神一语道破啊。。。。不过这颗粒确实香,不知道为啥打不开DDR的,但是能跑出DDR的速度

网友(2020-06-18):
我这有个2251-07-V的和你这个一样,测试了好多固件都报这个错,写一半红了,不过我看网上东芝的TLC有成功的,我这个是海力士TLC

网友:
试试32位win10下能否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