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G70F20CN1L拆机,停电的话时间会归零。看看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楼主(2020-04-08):
这个是电池吗?不过是焊在主板上的呀,换个普通纽扣电池行不。

网友A:
这个是蜂鸣器啊,大哥

网友B:
我的格兰仕也是停电归零,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哪有电池,我家的断电也会归零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确实是断电自动归零,要重新调时间。

网友:
要有时间保持的话,CPU要支持低功耗模式,一个纽扣电池可以维持好久的时钟
以前磁带录像机MCU是有两个晶振的,估计一个是上电模式高消耗下高时钟频率运作,掉电模式下用32k晶振单纯跑跑时钟。

网友:
微波炉没有电池了  就是断电自动归零

网友C:
偶家三洋也是停电归零,现在都懒得调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蜂鸣器啊,大哥

嗨,丢人了。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格兰仕也是停电归零,都是这样的吧

明白了,还以为有毛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家三洋也是停电归零,现在都懒得调时间了。

就是要调整每次,比较麻烦。我在厨房当钟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声音的

还以为蜂鸣器都是那种黑色的,电子钟表上那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蜂鸣器啊,大哥

幸亏来论坛咨询了,要不就拆掉了。哈哈

网友:
所以你有2个选择,1微波炉一直插电不断电,2淘宝买个小电子钟表放厨房用

网友:
松下微波炉也是断电自动归零,要重新调时间。

网友(2020-06-14):
时间显示后直接调整实际功能 因此掉电重启需重设?